[MM32软件] 仲裁段位时间参数和数据段位时间参数有什么用

楼主(2023-12-18):
为什么只在CAN FD 模式下才需要配置?

网友A:
协调各个节点之间的通信

网友B:
仲裁段位时间参数主要用来确定标识符的长度,它决定了总线上的节点如何识别不同的帧。数据段位时间参数则用来确定数据段的长度,它决定了总线上的节点可以发送或接收多少数据。

网友C:
CAN FD模式是对传统CAN协议的一种扩展,允许在总线上传输更长的数据帧和更高波特率的通信。由于CAN FD模式的数据帧结构和传统CAN协议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重新配置仲裁段位时间参数和数据段位时间参数。通过合理配置这些参数,可以更好地平衡总线上的数据传输量和传输速度,以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

网友D: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