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ADC的采样周期是多少合适

楼主(2023-12-18):
MSPM0ADC的采样周期是多少合适

网友A:
MSPM0L系列的ADC是一个12bit的SAR ADC,采样频率最高1.45MHz,采样周期最小值为1/1.45MHz,约等于0.69us

网友B:
楼上说的应该不是很严谨
MSPM0L130x系列外部参考电压下支持的最大 ADC 采样频率是1.68Msps,内部参考电压下是200ksps。

网友C(2024-01-26):
得看你的目标采样啊,不然怎么知道周期多少合适

网友D:
你可以默认配置最高,也没啥问题

网友E:
一般都是默认配置的吧

网友F:
没用过这芯片,但是听说这芯片的采样速率很高是吧

网友G:
可以通过仿真的方式去测测啊,就是看多少采样点比较合适一些

网友H:
一般来说,采样周期应该足够快以捕获信号的变化,同时又不至于过于频繁导致过多的数据处理负担

网友I:
采样周期应该足够快以捕获信号的变化。

网友J:
一般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应该至少是信号频率的两倍。这样就行

网友K:
采样周期也应该考虑系统的响应时间,以确保及时对信号进行处理和响应

网友L:
较短的采样周期会产生更多的数据,需要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来处理这些数据。所以具体还是要看你的目标采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