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DAC跟PWM输出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3-12-18):
能不能直接用pwm代替dac?

网友A:
DAC和PWM输出在音频处理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

网友B:
DAC输出提供高质量的模拟音频信号,适用于需要高保真音质的应用;而PWM输出则通过脉冲宽度调制模拟音频信号,可以直接驱动喇叭或通过功放进行放大。

网友C:
输出方式不同吧

网友D:
pwm不能代替dac的

网友E:
DAC(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和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都是用于输出模拟信号的技术,但它们在工作原理和应用方面有一些区别

网友F:
DAC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但PWM通过调整脉冲的占空比来模拟模拟信号

网友G:
DAC接收数字输入,并根据输入值的大小,输出相应的模拟电压或电流。DAC通常使用电阻网络或电流源来实现模拟输出

网友H:
PWM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使用固定的频率产生一系列脉冲

网友I:
脉冲的宽度(占空比)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度进行调整,从而模拟出与输入信号相似的模拟输出

网友J:
DAC通常具有较高的输出精度,可以提供较高的分辨率和精确度。它可以提供连续的模拟输出,适用于需要高精度模拟信号的应用。PWM的输出精度受到脉冲宽度的离散性限制

网友K:
虽然PWM可以通过调整占空比来模拟连续的模拟信号,但其输出仍然是离散的,精度相对较低。PWM适用于需要控制电平或产生特定波形的应用

网友L:
DAC常用于音频处理、传感器信号处理、电压控制等需要高精度模拟输出的应用。PWM常用于电机控制、LED亮度调节、电源开关控制等需要控制电平或产生特定波形的应用

网友M:
DAC可以提供连续的模拟信号,适用于需要平滑变化的场景。

网友N:
PWM通过调整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的平均电平,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