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jlink买哪个版本好点啊?

楼主(2023-12-18):
V9还是V10更好用?

网友A:
v9就挺好,还便宜

网友B:
现在V9吧,还便宜,话说,为什么用jlink呢?随便一个仿真器10块钱搞定。

网友C:
稳定性而言,V9,V10没有用过。

网友D: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V9的版本,至少我认为比V10靠谱一些。

网友E:
如果您只是需要一个基本的调试工具,那么J-Link EDU MINI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您需要更高级的功能,并且预算充足,那么J-Link FULL版或J-Link PRO版可能更适合您。

网友F(2024-07-23):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V9的版本,至少我认为比V10靠谱一些。

能烧写GD32F10x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