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SVPWM对比SPWM有什么优势啊?

楼主(2023-12-18):
是效率高吗

网友A:
最大区别好像就是电压利用率

网友B:
这个应用在电机上比较多吧,如果要是普通的应用,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C:
SVPWM相对于SPWM具有更好的谐波消除效果、更高的电压利用率和更小的电流波形失真等优势。

网友D:
差距应该不是很大吧

网友E:
更高的电压利用率

网友F:
在谐波消除效果和电压利用率方面效果更好

网友G(2024-01-17):
应该是更加的省电吧

网友H:
主要优势有那些方面?

网友I:
其实应该就是对于波形控制会好很多

网友J:
主要是优势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