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不同复位方式对应的复位范围

楼主(2023-12-18):
上电复位 / 掉电复位(POR/BOR)
整个 MCU

引脚输入复位(NRST)
整个 MCU(除 RTC 外)

IWDT/WWDT 复位
M0+ 内核 / 外设(除 RAM 控制器 /RTC 外)

LVD 复位
M0+ 内核 / 外设(除 LVD 控制部分 /RTC 外)

内核 SYSRESETREQ 复位
M0+ 内核(除 SWD 调试逻辑外)/外设(除 RAM 控制器 /LVD/RTC 外)

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
M0+ 内核 / 外设(除 RAM 控制器 /LVD/RTC 外)

网友A:
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这个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