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SWD调试通信协议

楼主(2023-12-18):
调试器和目标芯片的 DAP 调试模块通过 SWD 包传输协议进行通信,包传输协议为 2 线同步串行协议,使用SWCLK 时钟信号和 SWDIO 数据信号:
SWCLK 为单向时钟信号,由调试器输出给目标芯片
SWDIO 为双向数据信号,由调试器和目标芯片双向分时驱动

协议定义了长度为一个 SWCLK 周期的收发端转换时间,在收发端转换时间内,调试器和目标芯片都不驱动SWDIO,SWDIO 由上拉电阻上拉到高电平。SWDIO 信号线上传输数据时,遵循最低位 LSB 最先传输,最高位 MSB 最后传输原则。

网友A:
DAP 调试模块通过 SWD 包传输协议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