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系统启动配置

楼主(2023-12-18):
CW32支持 2 种不同的启动模式,通过 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

BOOT = 0
从主 FLASH 存储器启动,运行用户程序。
BOOT = 1
从启动程序存储器启动,固定运行芯片的 BootLoader 程序,此时用户可通过UART1 接口(PA13/PA14)利用 ISP 通信协议进行 FLASH 编程。

启动模式选择电路只在芯片解复位时刻采样 BOOT 引脚状态,因此在芯片解复位前用户必须根据需要设置好BOOT 引脚的电平状态,以决定本次芯片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系统启动完成之后,CPU 从存储器的 0x0000 0000 地址获取堆栈顶的地址,并从存储器的 0x0000 0004 指示的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网友A:
单片机的boot其实还是挺好搞得

网友B:
CW32支持 2 种不同的启动模式,通过 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

网友C:
一般采用哪个模式

网友D:
默认BOOT = 0,从主 FLASH 存储器启动,运行用户程序。

网友E:
y应该是不同分区进行程序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y应该是不同分区进行程序启动

IAP升级可以在flash做升级备份的

网友G:
从启动程序存储器启动,固定运行芯片的 BootLoader 程序,此时用户可通过UART1 接口(PA13/PA14)利用 ISP 通信协议进行 FLASH 编程

网友H:
启动模式选择电路只在芯片解复位时刻采样 BOOT 引脚状态

网友I:
用BOOT = 0从主 FLASH 存储器启动,运行用户程序,其他用的较少

网友J:
一般用默认的推荐配置就好了

网友K:
一般都是从主 FLASH 存储器启动

网友L:
OOT = 0
从主 FLASH 存储器启动,运行用户程序。
BOOT = 1
从启动程序存储器启动,固定运行芯片的 BootLoader 程序,此时用户可通过UART1 接口(PA13/PA14)利用 ISP 通信协议进行 FLASH 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