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GD32F350无晶振实现USBFS的例子吗

楼主(2023-12-18):
我在官方例程里没有找到,很疑惑,这芯片应该是支持的呀

楼主:
老版本的库还可以用USBSOF校准,新版本的库把这里删掉了,为什么呢?

网友A:
曾经考虑过这个方案,无非就是用 CPU 内部的 RC 振荡器代替晶体。
设置应当不难。

但是查了一下,RC 振荡器的精度只有 1%。要知道,晶体的频率精度都是用百万分之一做标记单位的。
有点怕,没敢这么做。还是老老实实接晶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考虑过这个方案,无非就是用 CPU 内部的 RC 振荡器代替晶体。
设置应当不难。

是这样的,USB FS要求2500ppm,所以一般无晶振设计都会用SOF来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考虑过这个方案,无非就是用 CPU 内部的 RC 振荡器代替晶体。
设置应当不难。

你理解错了。

RC振荡的精度,1%或2%等,是指全温、全压范围,在出厂后的精度,是指没有用户手段干预时。

而一般配合USB SOF校准时,RC的校准是实时的,只要它的步进能做到0.25%,就可以校准到这个精度,用到USB上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USB要求的0.25%,是满足USB认证要求,实际上,就算振荡精度误差到3%,仍然可以正常USB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