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reg和wire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3-12-18):
是组合逻辑电路用wire时序逻辑电路用reg吗?

网友:
wire类型设计时表示导线结构,它不存储状态,只能负责传递驱动级的输出。

网友:
reg类型设计用于表示存储结构,它内部存储状态,并在时钟沿到来或异步信号改变等条件触发时改变内部状态。

网友A:
wire主要用于信号的传输,而reg主要用于存储数据值。

网友B:
组合逻辑用wire时序用reg

网友C:
FPGA相对于单片机而言,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PGA相对于单片机而言,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速度快啊

网友E:
reg可以存储值

网友F(2025-10-27):
在 Verilog 中,reg 和 wire 的区别在于:
wire 表示物理连线,用于连接模块或组合逻辑,值由驱动源决定,不能存储数据,常用于 assign 语句或模块端口。
reg 表示寄存器,可存储数据,在 always 块中被赋值,默认初始值为 x,常用于时序逻辑(如时钟触发的电路),也可用于组合逻辑的 always 块。

网友G:
在 Verilog 中,reg 和 wire 用于声明信号类型:reg 表示寄存器型,需在 always 或 initial 块中赋值,可存储数据,默认初始值为 x;wire 表示线网型,通常由 assign 语句或模块输出驱动,无存储功能,默认初始值为 z。reg 对应硬件寄存器,wire 对应物理连线,需根据信号是否存储数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