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物联网提交数据用什么方式合适

楼主(2023-12-18):
比如我有传感器获取了数据后,通过物联网模块如何提交数据合适?
HTTP的post和get?
还是什么方法?

网友A:
这个必须要使用固定的函数来传递数据吗

网友B:
既然说是提交 那么必然是有上下级的关系了是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需要看使用的是哪种物联网芯片啊

网友D:
这个得看楼主的具体的需求了  比如数据量大不大  传输速度快不快

网友E:
不一定非要使用http的相关函数啊

网友F:
不一定拘泥于这些固有的函数  只不过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而已

网友G:
一般适用MQTT比较OK

网友H:
得看你数据量,你传感器的数据大小有多少啊?

网友I:
可以用post的吧

网友J:
我觉得不用HTTP,用MQTT比较好

网友K:
其实你就传一个字符串,没必要用HTTP的方式通信吧

网友L:
可以用MQTT,现在的MQTT一般是应用在物联网方面的

网友M:
用post还是get这不是得看你习惯

网友N:
你的后台用哪个?最好还是看看后台的需求和建议

网友O:
我觉得不如用阿里云这种,直接就用MQTT了,链接过去

网友P:
我们用的还是get通信,但不是传感器的数据,是消费数据

网友Q(2026-01-21):
是小数据包(如传感器状态)还是大流量(如视频流)?是周期性上报还是事件触发

网友R:
物联网提交数据的方式需按功耗、带宽、传输距离选型:
短距离低功耗场景用 LoRa/Wi-Fi,适合工业传感器;远距离选 NB-IoT/4G,适配户外设备;低带宽小数据用 MQTT 协议,高带宽大数据用 HTTP/CoAP;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端优先轻量级协议,同时结合成本与网络覆盖,平衡传输稳定性与功耗。

网友S:
物联网设备提交数据的方式选择,核心取决于设备侧(功耗、算力、网络环境)、数据侧(频率、体量、实时性、完整性)和业务侧(成本、可靠性、云端对接难度)三大维度,没有绝对最优方案,只有适配场景的选择。

网友T:
物联网设备提交数据的方式选择,核心取决于设备侧(功耗、算力、网络环境)、数据侧(频率、大小、实时性、可靠性)和业务侧(成本、部署难度、平台兼容性)三大维度

网友U:
物联网设备提交数据的方式选择,核心取决于设备侧(功耗、算力、网络环境)、数据侧(频率、体量、实时性)、业务侧(可靠性、成本、对接复杂度)三大维度,没有绝对最优方案,只有适配场景的选择

网友V:
物联网设备提交数据的方式选择,核心取决于设备侧资源(算力 / 内存 / 功耗)、网络环境、数据特性(频率 / 大小 / 实时性)、成本预算和业务可靠性要求,没有通用最优解,只有适配场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