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VET6的LCD- TFT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3-12-18):
GD32F450VET6的LCD- TFT是什么接口?是和RGB驱动器一样么?

网友A:
TFT LCD接口(TLI)

24位RGB并行像素输出;每像素8位(RGB888)

最高支持XVGA(1024x768)分辨率

2个显示层,带专用FIFO(64x32位)

TFT LCD接口提供并行数字RGB(红色、绿色和蓝色)和信号

水平、垂直同步、像素时钟和数据启用作为直接接口的输出

涉及各种LCD(液晶显示器)和TFT(薄膜晶体管)面板。内置

DMA引擎不断地将数据从系统内存移动到TLI,然后输出到

外部LCD显示器。TLI中支持两个独立的层,以及层窗口和

混合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