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A加工中工艺边很重要

楼主(2023-12-18):
PCBA加工中工艺边很重要
PCBA在进行SMT贴片加工时是通过导轨传送的,所以在PCBA设计时需要留出一对禁布元件的边作为传送边。在电子加工厂中通常将PCB或拼板后大板的两条长边作为其传送边。下面英特丽的小编就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艺边。

SMT传送轨道固定板的宽度为3.0mm,理论上传送边的极限值是3.0mm,但建议大家不要走这个极限,增加贴片难度。要多预留出一些空白作为裕量,建议将5.0mm作为传送边的“禁布区域”。

如果这个禁布裕量不足,在将PCBA上到传送导轨后,干涉部分将会对锡膏或者已经放置的元器件造成影响,板边受干涉部分只能后焊或者需要另做夹具,增加生产成本。
如果板内贴片零件到板边距离足够远,不会处在履带范围内,则不用另外加工艺边,如果零件处在履带范围内,必须添加工艺边,工艺边作为夹边区。工艺边宽度根据机器特点,通常需要3-10mm,以5mm最为常见。

一般工艺边加在比较长的这一边,板子竖着进入SMT机器,这样板的硬度比较高,贴片时不会因为机器探头的轻压而弹跳,但是加长边工艺边面积较多,变相提升了单个板的平均价格。板的硬度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加在短的方向,工艺边面积小,单个板平均成本降低,板子横着进入SMT机器。

MT通常是用MARK点做对位,如果板内没有MARK点,则必须在工艺边对角添加2-4个MARK点,MARK点大小一般为1.0mm,露铜上锡,板内有的情况下,工艺边可加可不加。

PCBA基板生产时,成型和测试需要做定位。在工艺边添加专用的定位孔,做出的外形相对较标准,做定位也比较方便。因此工艺边会添加3-4个直径2.0-4.0mm之间的定位孔,以直径3mm最常见。

网友A:
在电子加工厂中通常将PCB或拼板后大板的两条长边作为其传送边。

网友B:
公开一个小经验:在工艺边画一对传输线,用来检验PCB工厂生产质量,通过检测阻抗、衰减、谐振频率等手段判断是否偷换板材,烘干后的含水率是否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