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M81芯片,怎么编码读出温度?

楼主(2023-12-18):
看LM81的手册,读取结果是一个9bit的数据,如下表述:
By default Temperature Register data is represented by a 9-bit two’s complement digital word with the LSB
having a resolution of 0.5˚C:

我只找到一个8bit的地址。不知道那个最高的bit从哪取的? 谢谢

楼主(2024-01-19):
经调试,需要先使能“开始监测”(0x40寄存器),通过MSB 0x27和0x4D的LSB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