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快速了解到什么是HDI线路板?

楼主(2023-12-18):
什么是HDI板?

HDI板(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or),即高密度互连板,是使用微盲埋孔技术的一种线路分布密度比较高的电路板。HDI板有内层线路和外层线路,再利用钻孔、孔内金属化等工艺,使各层线路内部实现连结。

HDI板与普通PCB的区别

HDI板一般采用积层法制造,积层的次数越多,板件的技术档次越高。普通的HDI板基本上是1次积层,高阶HDI采用2次或以上的积层技术,同时采用叠孔、电镀填孔、激光直接打孔等先进PCB技术。当PCB的密度增加超过八层板后,以HDI来制造,其成本将较传统复杂的压合制程来得低。

HDI板的电性能和讯号正确性比传统PCB更高。此外,HDI板对于射频干扰、电磁波干扰、静电释放、热传导等具有更佳的改善。高密度集成(HDI)技术可以使终端产品设计更加小型化,同时满足电子性能和效率的更高标准。

HDI板使用盲孔电镀 再进行二次压合,分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五阶等。一阶的比较简单,流程和工艺都好控制。二阶的主要问题,一是对位问题,二是打孔和镀铜问题。

二阶的设计有多种,一种是各阶错开位置,需要连接次邻层时通过导线在中间层连通,做法相当于2个一阶HDI。第二种是,两个一阶的孔重叠,通过叠加方式实现二阶,加工也类似两个一阶,但有很多工艺要点要特别控制,也就是上面所提的。第三种是直接从外层打孔至第3层(或N-2层),工艺与前面有很多不同,打孔的难度也更大。对于三阶的以二阶类推即是。

PCB厂讲HDI板的优势

这种PCB在突显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迅速:

1.HDI技术有助于降低PCB成本;

2.HDI技术增加了线密度;

3.HDI技术有利于使用先进的包装;

4.HDI技术具有更好的电气性能和信号有效性;

5.HDI技术具有更好的可靠性;

6.HDI技术在散热方面更好;

7.HDI技术能够改善RFI(射频干扰)/EMI(电磁干扰)/ESD(静电放电);

8.HDI技术提高了设计效率;四.HDI板的材料对HDI PCB材料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包括更好的尺寸稳定性,抗静电移动性和非胶粘剂。

HDI PCB的典型材料是RCC(树脂涂层铜)。

RCC有三种类型,即聚酰亚胺金属化薄膜,纯聚酰亚胺薄膜,流延聚酰亚胺薄膜。

RCC的优点包括:厚度小,重量轻,柔韧性和易燃性,兼容性特性阻抗和优异的尺寸稳定性。

HDI板制造的应用技术

HDI PCB制造的难点在于微观通过制造,通过金属化和细线。

1.微通孔制造微通孔制造一直是HDI PCB制造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种钻井方法:

a.对于普通的通孔钻孔,机械钻孔始终是其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最佳选择。随着机械加工能力的发展,其在微通孔中的应用也在不断发展。

b.有两种类型的激光钻孔:光热消融和光化学消融。

前者是指在高能量吸收激光之后加热操作材料以使其熔化并且通过形成的通孔蒸发掉的过程。后者指的是紫外区高能光子和激光长度超过400nm的结果。

有三种类型的激光系统应用于柔性和刚性板,即准分子激光,紫外激光钻孔,CO 2 激光。激光技术不仅适用于钻孔,也适用于切割和成型。甚至一些制造商也通过激光制造HDI。虽然激光钻孔设备成本高,但它们具有更高的精度,稳定的工艺和成熟的技术。激光技术的优势使其成为盲/埋通孔制造中最常用的方法。如今,在HDI微通孔中,99%是通过激光钻孔获得的。

2.通过金属化通孔金属化的最大困难是电镀难以达到均匀。对于微通孔的深孔电镀技术,除了使用具有高分散能力的电镀液外,还应及时升级电镀装置上的镀液,这可以通过强力机械搅拌或振动,超声波搅拌,水平喷涂。此外,在电镀前必须增加通孔壁的湿度。除了工艺的改进外,HDI的通孔金属化方法也看到了主要技术的改进:化学镀添加剂技术,直接电镀技术等。

3.细线细线的实现包括传统的图像传输和激光直接成像。传统的图像转移与普通化学蚀刻形成线条的过程相同。对于激光直接成像,不需要摄影胶片,而图像是通过激光直接在光敏膜上形成的。紫外波灯用于操作,使液体防腐解决方案能够满足高分辨率和简单操作的要求。不需要摄影胶片,以避免因薄膜缺陷造成的不良影响,可以直接连接CAD/CAM,缩短制造周期,使其适用于限量和多种生产。

以上就是电路板厂整理的HDI线路板相关知识,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文章:www.china-hd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