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STM32能够做到数据采集和发送同时进行吗?

楼主(2023-12-18):
请教一下大家,我进行STM32+ADC采集实验,采集到数据后打算进行如下操作:
1、将采集来的Data实时保存在STM32单片机内部;
2、一次测量需要采样1024次,1024次采样产生的数据32K字节;
3、一次测量结束胡,STM32单片机将本次测量的32K字节通过Wifi传给上位机;
4、上位机将接收的数据显示保存。
问题:假设采集正弦波,能够实时不间断的采集连续的正弦波形吗?(一直完整采集正弦波)

如果可以在大方向该如何设计程序;如何不可以是为什么?
希望大家帮帮忙,不吝赐教,0.0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发送速度大于采集速度,就可以.
为什么会觉得不可以?
需要搞清楚采样率\采样点数据位数\数据传输速度.
另外,假如正弦波是稳定的,发送速度怕跟不上,可以考虑压缩,就像MP3,比如你可以只发送幅值\相位等关键信息.

网友B:
都没说采样率,1000Hz采样率没问题,但是10MHz采样率就难了。

网友C:
用双缓冲。别屯32k。1k 就可以了。一般使用 DMA 传输数据。MCU 仅负责打包。如果需要重传通信出错的包就比较危险,可能通信中断崩溃了。

网友D:
只需要采样速率不高于发送速率即可实现,另外通过DMA传输数据,更能加强实时性

网友E:
一次1024个,多久采集一次?

网友F:
首先你这提法是有问题的,第一MCU它是顺序执行代码的,没有并行之说,当然多核的除外。所谓的同时,只是引入了操作系统,只是你看起来有点“像”同时执行任务。2、如果你要第一时间把数据发给上位,你就得用到中断或者引入操作系统来处理。开启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去检测数据,另一个任务用于发送数据给上位,检测完了,发给信号给数据发送任务,然后继续去采集他的数据。发送任务,等待数据采集完的信号,收到信号后把数据发送出去。
3、如果不引入操作系统,也可以使用DMA+中断来处理,就是DMA采集完后,会产生一个中断,主任务收到这个信号后把数据发送出去。
当然不同的芯片他的外设不一定相同,有些不一定能跑操作系统,有些不一定有DMA,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点评):
采集,通信和MCU运行代码是可以并行的。你得仔细看题目。MCU 也指定STM32了,没有DMA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次1024个,多久采集一次?

不是一次1024个。是连续采集。STM32 DMA 有循环模式。双缓冲是连续的且环形的,利用DMA 半缓存中断和完成中断通知MCU 选择已经缓存好的数据区的数据的通信。

网友F:
即使用DMA也不可能做到同时,ADC转换有时间,只是看延时有多少吧。再牛的CPU也不可能做到同时。

网友G:
在转换时,发送。

网友H:

发送速率大于采样速率,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I:

双缓冲没问题,可以根据你采集周期和发送计算缓冲块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