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Microchip的以太网芯片支持多少MHz?

楼主(2023-12-18):
Microchip的以太网芯片支持多少MHz?有Demo板吗?

网友A:
建议参考其技术规格书

网友B:
以太网芯片支持的频率可能因型号、制造商和规格而有所不同。

网友C:
看具体的芯片手册吧

网友D:
这个毕竟是单片机,速度不会太快的。

网友E:
内部一般都是百兆的吧

网友F:
应该是有demo板的

网友G:
这得说你用的具体的芯片型号啊

网友H:
一般你直接找个选型手册就好了,上面会有的

网友I:
建议楼主直接找个相关的FAE或者代理商看看

网友J:
以太网的芯片一般咋也会有一百兆左右的吧

网友K:
这个你说以太网一般都是10/100M的网络

网友L:
不知道,这是跟MAC和PHY有关系的,得看你用的那款

网友M:
一般MCU带有以太网功能的话,一般都是10M的

网友N:
一些常见的Microchip以太网芯片系列,如ENC28J60、LAN8720、LAN8740等,支持的工作频率通常在10 MHz到25 MHz之间

网友O:
Microchip提供了其他型号的以太网芯片,如KSZ8081、KSZ8863等,这些芯片支持更高的工作频率,可达到50 MHz或更高

网友P:
现在不如用沁恒的了,沁恒的以太网芯片确实好用

网友Q:
有片内自带以太网模块的MCU型号,看看规格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