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画原理图如何显得专业啊

楼主(2023-12-18):
我看有的人画的原理图很好看,分块画,也有画成整体的,也很好看,我画的乱糟糟的,如何画好看点呢,又什么诀窍吗?

网友A:
画原理图要显得专业,需要注意布局、颜色和线型、元件标注、注释和说明等方面的细节处理。通过不断实践和学习,可以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画出更加专业、规范的原理图。

网友B(点评):
总结到位

网友C:
多画,慢慢就好起来了

网友D:
画的多了,就好了。如果只是简单的,还体现不出专业性。

网友E:
这个需要多和别人学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符号要规范,标识要规范,功能模块分布要合理,最重要的是原理要对

网友F:
多看别人画的,多练习

网友G:
掌握快捷键多了看着就很厉害

网友H:
多看看别人怎么画的,然后模仿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还是需要看经典的电路,这样避免出现错误。

网友J:
这个还是需要看一些典型的电路才是可以的。

网友K:
学习,模仿一直是很重要的。多学习,多模仿。就会学会了。

网友L:
让别人看得懂就比较专业

网友M:
转不专业不重要,得清晰调整,不要做更大的改变

网友N:
其实小图整体画,大图分开画,是正确的

网友O:
这种没啥显得专业的,就是一个画板的,有啥啊

网友P:
建议可以画成有标注,又清晰的原理图

网友Q:
我我觉得应该按模块化设计才行

网友R:
原理图确实非常重要,但也没必要显得专业,都看得懂就不错了

网友S:
当然了,原理图设计要是设计的非常清晰明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