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erilog中wire和reg的区别

楼主(2023-12-18):
在Verilog中,wire和reg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用于表示信号或变量。它们在用法和行为上有一些区别:

wire:
wire用于表示组合逻辑电路中的信号线。它通常用于连接不同的逻辑门、模块或电路块之间的输出和输入。
wire不能在过程块(如always块)中被赋值,因为它不能存储状态。它只能通过连线来传递信号。
wire通常用于表示连接,而不是存储器元素。

module ExampleModule(
  input a,
  input b,
  output wire_out
);

assign wire_out = a & b; // Example of wire usage for a AND b

endmodule
reg:
reg用于表示寄存器或存储器元素。它可以在过程块中被赋值,并且可以用于存储状态。
reg用于存储信号的值,通常在时序逻辑(例如时钟触发的always块)中使用。
reg可以存储持久的值,而wire只是一个信号传递的通道。

module ExampleModule(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data,
  output reg_out
);

reg internal_reg; // Declaration of a register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internal_reg <= 0; // Reset the register on positive edge of reset
  else
    internal_reg <= data; // Assign data to the register on positive edge of clock

assign reg_out = internal_reg; // Output the value stored in the register

endmodule
总的来说,wire用于连接不同的逻辑元素,而reg用于存储状态和时序逻辑。在实际设计中,wire和reg的选择取决于信号的用途和所在的上下文。

网友A:
在Verilog中,wire和reg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用于表示信号或变量

网友B:
wire是一种连续赋值的数据类型,用于表示组合逻辑电路中的信号

网友C:
这个wire通常用于连接模块之间的信号传输,或者用于表示组合逻辑电路中的中间信号

网友D:
wire类型的信号可以通过连续赋值语句或连接运算符进行赋值

网友E:
reg是一种存储赋值的数据类型,用于表示时序逻辑电路中的变量

网友F:
其实reg通常用于存储状态或计数器等需要在时钟边沿进行更新的变量

网友G:
reg类型的变量可以通过时序赋值语句(如非阻塞赋值语句)进行赋值

网友H:
wire用于表示连续赋值的信号,而reg用于表示存储赋值的变量

网友I:
wire类型的信号可以通过连续赋值语句或连接运算符进行赋值,而reg类型的变量通常通过时序赋值语句进行赋值

网友J(2024-01-27):
一直想学FGPA,但是太贵了,没买过。

网友K:
reg是寄存器赋值

网友L:
寄存器之间的赋值,需要格外小心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一直想学FGPA,但是太贵了,没买过。

现在有矿板,才二三十一块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有矿板,才二三十一块了

矿板没有原理图也是白费

网友O(2024-02-28):
线连接是不是就相当于一根导线啊

网友P:
这个是存储模式的一种改变吗?

网友Q:
这个是读写寄存器的事情。还是需要很好的把控的。

网友R(2025-11-18):
在 Verilog 中,wire 是线网型信号,无存储功能,由 assign 语句或模块输出驱动,默认值为高阻 z,对应物理连线;reg 是寄存器型,需在 always/initial 块中赋值,可存储数据,默认值为未知 x,对应硬件寄存器。两者的区别核心在于二:是否存储数据,以及赋值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