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数字可编程栅极驱动器快速入门

楼主(2023-12-18):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驱动电机用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驱动电机用的吗

电机,数字电源,逆变器都有机会使用哦。

网友C:
这个本身就是用来驱动电机的吧,是不是?

网友D(2025-11-11):
数字可编程栅极驱动器可通过 SPI 等接口配置参数,适配 SiC MOSFET、IGBT 等器件。先选适配型号,连接 MCU 与功率器件,用接口设压摆率、死区时间等。它能独立运行任务,集成过流、过温等保护,还可诊断故障,常用于电机、汽车电子等,按手册完成 PCB 布局与调试即可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