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低电压吊扇参考设计

楼主(2023-12-18):
(图片)

网友A:
低电压吊扇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B: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吊扇都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啊

网友C:
一般低压吊扇的功率是多大的呢

网友D(2024-01-29):
这里的电压范围并没有给出来啊

网友E:
看pcb版图 好像并没有使用过多的功能

网友F:
小米好像有个能用充电宝供电的落地扇

网友G:
为什么做一个吊扇还需要这么多的接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