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A52CG 升级到STM32Cube FW_WBA V1.2.0后,调用BleStack_Init后,USART1输出异常

楼主(2023-12-19):
使用STM32WBA52CG开发蓝牙,板子是NUCLEO-WBA52CG,USART1作为log输出通道。之前使用STM32Cube FW_WBA V1.1.1没什么问题。最近升级了STM32Cube FW_WBA V1.2.0后,发现USART1输出的log乱码了。转换程16进制数是0x30。通过使用printf添加log,发现是在调用了BleStack_Init函数后,USART1固定输出0x30。而这个函数时ST官方提供的蓝牙库里面提供的API,没有源码,很无奈

网友A:
查看底层对应代码啊,对比两个版本底层代码改了什么

网友A:
API没源码是什么问题,是封装到LIB了?如果不行,还是换回老版本吧。

网友B(2025-04-08):
看下是不是有UTIL_ADV_TRACE之类的宏启用了?那个trace模块会自动绑定USART1。

网友C:
我当时直接关掉了dbg_trace相关配置,然后用自己配置的USART重新打log,问题就没了。

网友D:
你可以在MX_USART1_UART_Init函数里加个断点,确认是不是BleStack_Init后被改掉了初始化。

网友E:
V1.2.0里面多了一些关于低功耗BLE trace的处理,可能默认用了USART1作为HCI log口。

网友F:
我在Release Notes里看到提到debug trace相关更新,可能是这次改动引起的串口冲突。

网友G:
我也升级到V1.2.0了,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感觉是BleStack_Init初始化的时候动了USART的配置。

网友H:
看起来像是BleStack库内部重定向了printf或者USART1的句柄,我这边也是输出变成了0x30,挺烦的。

网友I:
你有没有试试在BleStack_Init之后重新初始化USART1?我这么干之后log正常了。

网友J:
感觉像是某个中间件加了输出钩子,搞不好是调试宏或者低功耗trace那块影响了USART。

网友K:
建议你对比下V1.1.1和V1.2.0的app_conf.h或者app_ble.c,可能库版本更新后对串口占用方式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