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应用

楼主(2023-12-19):
超声波(Ultrasound)是指频率高于两万赫兹的声波,在工业、医疗等领域均有具体应用。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设备的不断更新,超声已经成为医学领域不可或缺的应用技术。医学超声设备主要利用超声波对于人体不同部位反馈产生的信号或能量属性,对于人体的异常状态或疾病进行诊断或治疗。

目前,医学超声应用最多的领域就是利用超声技术进行诊断,主要通过超声声束扫描人体部位成像,即通过对反射信号的接收、处理,以获得体内器官的图像。随着医疗超声设备探头的实时移动获得患者体内器官的具体图像,可提供浅表、腹部、心脏、妇产、泌尿、肌骨等全方位扫查,是软组织检查的常见诊断方法。

超声的技术趋势

数字化和小型化是目前医学超声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传统的推车式、大探头超声设备体积巨大且价格昂贵,而现在市场中的小型化超声设备经过更新发展,在保证图像清晰和高分辨率的同时,不仅功能更完善、探头也更多样化。这些新型的小型设备能更好的满足医院临床科室、基层医疗市场、院外灾害急救等多种场景的需求,降低医疗工作者的工作难度。

国内外有不少厂商都在推进上述趋势,其中有一些技术更是行业内普遍有感知的,比如可以放到设备探头中的子波束形成器(Sub Beamformer),对温度敏感且要求极低功耗的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以及目前业内普遍感兴趣的无线连接(Wireless Connection)。

除此之外,医学超声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高性能,这也是目前全球医学超声共同的努力方向。从大范围来说,近些年国内的厂商在这个方向上正在逐步和国际厂商接轨,但在心脏科等主要关键领域依然和国际顶级的应用有差距,比如更高的图像质量、更全面的功能以及更好流程等。

从技术角度来说,更高的图像质量就意味着更低的噪声、更高的信噪比(SNR),而更高的信噪比又对通道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以前的32、64通道到现在的128甚至256通道。近十年来整个接收端的模拟性能并没有太大提升,虽然通过线性发射和增加通道数可以带来一定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多波数也意味着波束形成器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所以Software Beamformer也是追求高性能的一个趋势。

ADI 的医疗超声解决方案

在医疗超声整个行业中,ADI能提供低噪声、低功耗模拟前端、精密放大器、转换器以及电源等解决方案,在业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从下面超声整体解决方案的架构图中可以看到,除去探头(Transducer)和FPGA的波束形成器(Beamformer)等这类非芯片厂商产品,ADI的产品几乎涵盖了包括发射链路、接收链路等在内的整个超声系统。下面将依次从发射链路、接收链路、时钟以及电源管理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ADI的相关代表产品和解决方案。

发射部分目前市面上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Pulser + Beamformer的方式,第二种就是上面提到的线性发射。两者架构不同,前者主要是用于产生一个高压的脉冲来驱动探头,后者的架构是在DAC+Beamforme的基础上还加了一个高压放大器。

与ADI合作了三十多年的技术型授权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多年来基于ADI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打造了多个贴近客户应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针对发射链路的两种方式,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MAX14815和AD9106。

MAX14815是一款高度集成的八通道5级高压超声波发射器(脉冲发生器)。脉冲发生器生成高频高压的双极脉冲用于通过两对独立的高压电源驱动超声系统中的压电式传感器。每个通道可以传输高达200Vpp,具有高达2A电流能力,并集成2A有源钳位(归零)。可编程电流能力低至0.4A。

该发射器可用于控制脉冲发生器的嵌入式数字资源(SRAM和状态机)支持发射波束形成,从而大幅减少互连数量和FPGA I/O数量。嵌入式数字资源通过高速串行接口进行编程,并支持复杂的发射技术,例如用于突发整形的PWM技术和用于波束整形的变迹技术。

MAX14815还集成了八路独立的低噪声、低阻抗有源T/R开关。T/R开关可以在外部配置为支持接收多路复用,其中使用的接收通道数量少于发送通道数量。该器件也可以由外部数字源(FPGA)通过传统的专用CMOS逻辑输入来控制。除超声医学成像外,该产品还用于高压传感器MEMS驱动器、超声波工业应用(NDT)等,可简化便携式超声系统设计并节省功耗。

AD9106 TxDAC®和波形发生器是高性能四通道数模转换器(DAC),是一个12位输出、最高180 MHz的主机时钟正弦波发生器,带24位调谐字,支持10.8 Hz/LSB的频率分辨率,集成片上模式存储器,用于复杂波形生成,具有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DDS)。

该波形发生器具有针对全部四个DAC的单路频率输出,内置模式控制状态机允许用户对全部四个DAC的模式周期以及每个DAC通道信号输出的周期内起始延迟进行编程。SRAM数据可包含直接生成的存储波形、施加于DDS输出或DDS频率调谐字的幅度调制模式。

AD9106提供出色的交流和直流性能,并支持高达180 MSPS的DAC采样率。其SPI接口用于配置数字波形发生器,并将模式载入SRAM,在数字信号传送至四个DAC的过程中对信号进行增益调节和失调调节。该器件具有灵活的工作电源范围(1.8 V至3.3 V)和低功耗,非常适合便携式和低功耗应用。

对于ADI接收链路的产品,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专用于支持医疗超声应用的AD9671,针对低成本、低功耗、小尺寸及易用性而设计。它内置8通道的可变增益放大器(VGA)、低噪声前置放大器(LNA)、具有可编程相位旋转功能的CW谐波抑制I/Q解调器、抗混叠滤波器(AAF)、模数转换器(ADC)以及用于处理数据和降低带宽的数字解调器和抽取器。

该集成数字解调器的每个通道均具有最大52 dB的增益、完全差分信号路径以及有源输入前置放大器终端,通道专门针对高动态范围与低功耗而优化设计,适合要求小尺寸封装的应用。此外LNA具有单端转差分增益,可以通过SPI进行选择。CW多普勒模式下,各LNA输出端驱动一个I/Q解调器,各解调器具有独立可编程的相位旋转和16种相位设置。

AD9671各通道可单独进入省电模式,从而延长便携式应用的电池使用时间,利用待机模式可以快速上电以便开机重启。以CW多普勒模式工作时,VGA、AAF和ADC均进入省电模式。ADC内置多种功能特性,例如可编程时钟、数据对准、生成可编程数字测试码等,可使器件的灵活性达到较佳、系统成本降至较低。

AD9528是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的ADI时钟产品。它是一款双级PLL、集成JESD204B/JESD204C的SYSREF发生器,可用于多器件同步。第一级锁相环(PLL)(PLL1)通过减少系统时钟的抖动,从而实现输入基准电压调理。第二级PLL(PLL2)提供高频时钟,可实现来自时钟输出驱动器的较低积分抖动以及较低宽带噪声。

外部VCXO提供PLL2所需的低噪声基准电压,以满足苛刻的相位噪声和抖动要求,实现可以接受的性能。片内VCO的调谐频率范围为3.450 GHz至4.025 GHz。集成的SYSREF发生器输出单次、N次或连续信号,并与PLL1和PLL2输出同步,以便对齐多个器件的时间。

AD9528产生最高频率分别为1.25 GHz和1 GHz的六路和八路输出,每一路输出均可配置为直接从PLL1、PLL2或内部SYSREF发生器输出,14路输出通道的每一路都包含一个带数字相位粗调功能的分频器,以及一个模拟微调相位延迟模块,允许全部14路输出具有时序对齐的高度灵活性。还可用作灵活的双通道输入缓冲器,以便实现14路器件时钟和SYSREF信号的分配。

最后,关于电源管理,世健推荐一款四通道40VIN、3A降压型Silent Switcher μModule®稳压器LTM8060。Silent Switcher架构可将EMI降至最低,同时在高达3MHz的频率下实现高效率运行。封装中内置控制器、功率开关、电感和其他相关元件。

LTM8060支持宽输入电压范围,0.8V至8V的输出电压范围,以及200kHz至3MHz的开关频率范围,各范围分别通过单个电阻进行设置。只需使用输入和输出滤波器体电容就可以完成设计;还可配置输出阵列,可以通过阵列并联输出实现高达12A的电流能力。

综上所述,世健认为,ADI公司的创新技术和系统专业知识正在帮助塑造医疗健康行业的未来,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医疗超声领域把握小型化、数字化以及高性能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A:
超声波技术的原理是主要通过超声声束扫描人体部位成像,即通过对反射信号的接收、处理,以获得体内器官的图像。目前医学超声的主要发展趋势是数字化和小型化,ADI在医疗领域能提供低噪声、低功耗模拟前端、精密放大器、转换器以及电源等解决方案,在业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网友B:
其实我在医疗领域好多年,B超也做过好多次,今天才知道是通过DAC+ADC来实现数据发生与采集而实现的图形开像技术。文章中我了解到ADI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希望他们的产品越做越好,更好的服务人类。

网友C:
超声波这个技术确实很给力,可以定位,可以探测,可以检查,但是我想说,这个超声波测距是不是也有范围啊,比如超过几米之后,就失效了呢?比起激光测距是不是还是专业性不强?还有想说超声波技术会对人体有所损伤么?

网友D:
超声波在医院应用最多的就是B超,彩超,利用这项技术,可以查询人体及动物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是否病变,也可以查探到母体内婴儿的健康状况,后来,慢慢的,也用于超声波体内碎石以及清洗牙齿。ADI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也很迅速,希望能有更多好的产品方案,可以解决更多瓶颈问题

网友:
超声波估计除了医院接触最多的就是牙刷了,超声波牙刷,严格地说,是能发射超声波辐射的牙刷。能量在牙周的空化效应达到清除牙周的病菌和不洁物的,其清洁范围能覆盖牙周各个部位。 超声波牙刷是在刷头内藏一个压电换能器,由安装在中空的刷柄内的MCU驱动电路激励产生机械波,发射能量。
但市面上很多“超声波牙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超声波,而是振动周期与声波频率数量级相当的牙刷,通过振动达到清洁牙齿的效果,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声波和超声波产生,所以严格地来说它们应该叫电动牙刷更为合理。 [1]
声波能量通过刷头的刷毛传递到牙齿和牙龈表面,一方面松动菌斑、牙垢和细小的牙石和牙齿的粘合,破坏细菌在龈袋及牙面各隐藏处里的寄生繁殖,同时,通过触及牙龈的刷毛传递到牙龈表面的声波能量渗透到牙龈内部,作用于细胞膜后,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可抑制牙肉炎症和牙龈出血,防止牙龈萎缩。

网友E:
在本人工作中,接触到的超声波技术主要集中在水位探测和点焊方面,此外还有在清洗线路板时用的超声波清洗器。医疗中如果能使用超声波振荡来清除血管血脂,以及清除小结石是非常不错的应用前景。另外,如果使用超声波在清洗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和灰尘会更好。

网友F:
超声波技术在医学仪器方面有很多应用。国内医院大多数超声波设备都是进口设备。而且价格昂贵,很多高级设备很多科室需要预约订购,缴费后排期较长。ADI合作了三十多年的技术型授权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多年来基于ADI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其超声波医疗设备方案为国内超声波厂商开发新型设备提供创新方案,小型化、数字化以及高性能发展趋势的同时为医疗行业塑造新的未来。

网友G:
超声波技术跟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何确保安全就很重要,这个产业前景很好,希望能创造出更好的技术来为人民服务。

网友H:
的确数字化和小型化是目前医学超声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在保证图像清晰和高分辨率的同时,不仅功能更完善、探头也更多样化。这些新型的小型设备能更好的满足医院临床科室、基层医疗市场、院外灾害急救等多种场景的需求,降低医疗工作者的工作难度。

网友I:
我司有一款冲击波治疗仪利用超声波进行部位治疗,最开始我对其的理解为这款治疗仪其实就是筋膜枪,但在细致了解和本文提供的超声波相关技术说明中才学习了解到,其与筋膜枪有本质区别,而超声波的应用在生活中也处处常见,眼镜清洗、B超等,ADI公司在超声波医用领域提供了低噪低功耗的模拟放大转换方案,为超声波在医疗应用中提供了便捷方式,这也给我们研发人员提供了探究方向。

网友J:
超声波Ultrasoun是指频率高于15625Hz的声波,在工业、医疗等领域均有广泛、大量、形形色色的具体应用。以前因工作关系也较多接触应用过超声波,诸如超声测距、超声探伤、超声清洗、超声雾化、超声理疗------等等等等,功能奇异,性能优异,胜任解决诸多疑难问题。应用于医务领域,超声波更是出神入化大放异彩,充分发挥出其七十二变的奇妙功夫,无损无伤 的诊断、检测、预防、治疗、理疗、洁牙、康复------真可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样样精通。

网友K:
阅读《超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学习心得

        医学超声(Ultrasound)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技术创新:超声波技术的数字化和小型化趋势,这表明超声技术正在朝着更高效、更便携的方向发展;2. 新型设备的推广:随着小型化超声设备的出现,这些设备能更好地满足各种临床场景的需求,降低医疗工作者的工作难度,增强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3. 技术难题:虽然小型化设备带来便利,但也可能伴随着新的技术挑战,比如保证图像清晰度和高分辨率,同时实现功能完善和多样化。
       ADI的医疗超声解决方案展示了该公司在这一领域的深入专业知识和技术创新。通过提供低噪声、低功耗的模拟前端、精密放大器和转换器等,ADI为医疗超声设备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ADI的解决方案涵盖了超声系统的多个关键部分,包括发射链路、接收链路、时钟和电源管理等,这表明了其在系统级解决方案提供方面的综合实力。

网友L:
                               阅读《超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学习心得

个人学习后,觉得超声波未来的趋势,不仅仅用在于在b超,未来更有用检测人体器官以及癌细胞,更走在前沿,为人类检测潜在的隐患,更好发现问题所在,及时有所反应情况,

网友M:
十年前就有彩超主板供应了,但不是中国的,小日本的。所有的硬件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软件!!!
医术上的电子产品硬件不算什么,软件是瓶径!!会编不懂医!
就和汽车一样,有进口变速箱,配套不出好的MCU系统,不懂车!不会开车没开几个车!
医疗上也是一样,不会看病,会看的不懂电子,不懂软件,要全能的太小太小,有一个两个也移民了。

网友N:
[超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学习:
超声系统可以通过向人体发射声学能量,然后接收并处理回波,从而产生内部器官和结构的图像,绘制血液流动和组织运动图,并提供高度准确的血流速度信息。超声系统包括换能器、高压开关、高压发射电路、发射/接收开关、接收通道模拟前端(AFE)、波束形成器、波束形成后的数字信号处理电路、显示处理和外设。高性能模拟信号链前端是超声设备的关键组成部分,ADI亚德诺拥有高性能模拟技术,助力超声技术持续发展,也为超声系统关键的信号链功能模块提供了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该篇文章很好的探讨了如何利用高性能模拟前端信号链助力医疗超声系统发展。

网友O:
电源管理心得:
超声波在清洁家用小物件,比如眼镜,饰品等方面有着无可代替的优势。如果有一款超声波清洁仪器可以做到低成本和低功耗。想必会开拓一个极大的市场。世健推荐的四通道40VIN、3A降压型稳压器LTM8060,有着灵活的0.8V到8V的输出电压范围,以及200kHz至3MHz的开关频率范围。对于在家庭使用的多功能的超声波清洗功率来说非常合适。可以任意调节功率和超声波频率,已达到对不同物品的最好清洁效果。

网友P:
除了在医疗行业的广泛应用外,超声波在工业领域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经常用到的就是超声波无损探伤,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无损检测方法之一。超声波探伤对缺陷的判断,主要依赖于对示波屏上显示的反射回波的鉴别。然而,在实际超声波探伤工作中,屏上除了这些缺陷信号外,还同时存在许多其它非缺陷信号。要仔细准确的鉴别出哪些是缺陷信号,哪些是伪缺陷信号,是关键。伪缺陷信号,一般是由探伤仪器,探头杂波,工件轮廓回波,耦合剂反射波以及其他一些波等引起。在实际工作中,找出这些波的特征,快速准确的分辨出来是考验一线工作者的重中之重。

网友Q:
超声波技术还是很有效的,但是在医疗的使用还是需要更加的精装,多通道的使用可以使医疗检测仪呈现3D 立体的效果,这一技术可以让医疗技术迈出巨大的一步。

网友R:
超声波可以用于检查人体内部器官和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如肝脏、胆囊、**脏、心脏、子宫等。医生可以通过超声波图像来判断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如肿瘤、囊肿、结石等。可以用于治疗一些疾病,如乳腺增生、前列腺增生等。医生可以通过超声波引导下的穿刺或手术来切除或破坏异常组织。用于促进伤口愈合和肌肉恢复。例如,在手术后或受伤后,医生可以使用超声波来加速伤口愈合和肌肉恢复。超声波还可以可以用于监测胎儿的发育和健康状况。医生可以通过超声波图像来观察胎儿的大小、位置、心跳等指标,以及检测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网友S:
学习心得:超声波技术现在向着高性能方向发展,我觉得还是还蛮不错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超声波技术带给我们更便捷的功能。

网友T:
数字化和小型化是目前医学超声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传统的推车式、大探头超声设备体积巨大且价格昂贵,而现在市场中的小型化超声设备经过更新发展,在保证图像清晰和高分辨率的同时,不仅功能更完善、探头也更多样化。这些新型的小型设备能更好的满足医院临床科室、基层医疗市场、院外灾害急救等多种场景的需求,降低医疗工作者的工作难度。

网友U:
综合的分析了一下,从总体上来说,adi在超声仪器中提供的技术和芯片主要集中在除去探头(Transducer)和FPGA的波束形成器(Beamformer)等这类非芯片厂商产品,其几乎涵盖了包括发射链路、接收链路等在内的整个超声系统。从文中提供的信息,有几款性能比较好的芯片是adi强力推荐的:MAX14815,AD9106,AD9671,LTM8060等。希望能够有机会适用一批。文章中还提到了fpga在信号处理中发挥的作用,通探头的压电传感器采集信号开始,就开始一系列的信号处理工具和芯片,fpga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结合推荐的芯片,能够在波束成形,图像处理和分析方面给出更高的服务?看来我没有白白准备一台超声波的仪器,希望通过大神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超声波仪器的电路设计方面的知识。

网友V:
其实超声检查就是人们常说的B超。近年来超声检查技术发展迅速,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由于超声波安全无辐射、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应用范围广泛,已经成为临床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检查手段。这种检查手段可使多种疾病的“元凶”无处可逃。因此,目前临床上首选的检查方式中就包括它。超声就是超声波,是一种在医学领域具有广泛应用的技术。超声诊断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融合了医疗服务、科研研究和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许多来医院寻求医疗服务的患者会优先选择进行超声检查。超声波属于机械波的一种,当频率超过人耳能听到的声波频率范围(20赫兹~20000赫兹)时,就超出了人们的听力范围。因此,人们将频率超过20000赫兹的声波称为超声波。

网友W:
没想到超声波技术在医疗还是有多方面的应用的,之前一直停留在超声扫描成像的认知上,ADI在医疗超声方面的应用很多,包括采集、转换、电源处理等,都有比较出色的方案提供。

网友X:
超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发展是越来越广泛了,对人体健康检查提供莫大帮助,随着技术的发展,超声波检测精度越来越高,为医疗精准检测提供保障,世健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产品资源,为工程师设计更好的医疗产品提供了很多资源,相信在未来超声技术能为我们人类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网友Y:
小型化数字化技术为超声医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例如,超声AI技术越来越成熟,已经在多个方面接近于临床应用,这为超声诊断提供了强大的辅助工具。此外,依赖5G、AI等新技术的发展,未来的超声设备预计将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基础上增加多种功能。

网友G:
超声波技术发展的是很迅速的,在B超方面做多了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如何提高设备使用的安全性?

网友Z:
人所共知超声波的工业应用及非医疗应用相当广泛,比如超声测距、定位、探伤、焊接、清洗------等。现今医诊医检医疗领域的超声波检测、成像、诊断、治疗、理疗、洁牙、康复、预防-----也普遍获得应用并大放异彩。然而超声波作用于人体也务须注重一个特殊性——即安全性。安全第一硬道理嘛!
超声波的医学应用对人体究竟会有哪些隐患、影响甚或危害?
如何有效地防控规避?
民众对此则知之甚少。
企望能加强科学普及力度,于神秘之中增强透明度,使大家心知肚明更放心!

网友AA:
超声波的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危害小,功效大。被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以及金属机械类的探伤应用中,期待有其他行业的广泛应用。

网友AB(2024-05-07):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这个技术确实很给力,可以定位,可以探测,可以检查,但是我想说,这个超声波测距是不是也有范围啊, ...

蝙蝠是发射超声波来定位猎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