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硬件iic可以支持非标的吗?

楼主(2023-12-19):
还是只能用模拟iic啊?

楼主:
只要时序符合就能用硬件iic吗?

网友A:
硬件的I2C可以进行修改,也是可以支持非标准的I2C,但是我还是建议楼主用IO去模拟,因为这样,更换任何芯片,都好移植。

网友B:
可以支持非标,但是需要进行底层代码修改,修改的时间,还不如直接使用IO口进行模拟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I2C可以进行修改,也是可以支持非标准的I2C,但是我还是建议楼主用IO去模拟,因为这样,更换任何芯片 ...

我也支持用IO模拟操作。

网友D:
硬件IIC是一种通用的串行通信协议,可以支持标准的IIC通信和非标IIC通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件IIC是一种通用的串行通信协议,可以支持标准的IIC通信和非标IIC通信。

正解。

网友F:
应该是可以支持非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