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其他串口不可以下载吗?

楼主(2023-12-19):
为什么只能用串口1啊?在什么地方可以更改吗?

网友A:
可能是BootLoader固定的了呗

网友B:
一般是改不了了,除非是给你定制的程序

网友C:
不能改,这种也不需要自己管,你直接弄个BootLoader自己升级多好

网友D:
bootloader设定了是串口1呗,除非你自己改bootloader

网友E:
改不了啊,这都不开源改啥

网友F:
你看看你的用量,问问原厂能不能给你改一下吧

网友G:
这部分代码没意义的,都可以删掉,所以你想弄,自己写个boot就好了

网友H:
现在串口烧录多慢啊,不如用仿真器烧录呢

网友I:
没有地方可以修改的哦

网友J:
你说的是芯片的串口烧录是吧,不能修改

网友K:
我觉得这部分无所谓的,没必要研究,人家原厂都不开源这部分代码,怎么能改串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