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AT03有没有LIN通讯主机和从机例程啊,想学习一下

楼主(2023-12-19):
LKS32AT03有没有LIN通讯主机和从机例程啊,想学习一下

网友A:
lin好像跟串口差不多啊

网友B:
LIN的通讯,只要熟悉了串口,就可以搞定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的通讯,只要熟悉了串口,就可以搞定的,没有问题的。

用他们推荐的这个间隔符,检测不到啊
LIN协议间隔符发送
4.1 通过降低发送端UART波特率

void uart0_send_bk(void){

GPIO0_PIE &=~BIT15;
GPIO0_POE |= BIT15;
//change baud rate to 9/15 of the original

//and send 0x00 to emulate a 13bit break character

UART0_DIVH = 0x20;

UART0_DIVL = 0x80;

UART0_IF = BIT0;

UART0_BUFF = 0x00;

while(0==(BIT0&UART0_IF));

UART0_IF = BIT0;

UART0_DIVH = 0x13;

UART0_DIVL = 0x87;

GPIO0_POE &=~BIT15;

GPIO0_PIE |= BIT15;

}

网友C:
也可以直接用串口兼容l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