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提高主频可以提高ADC采样率吗?

楼主(2023-12-19):
超频后精度会下降吗?

网友A:
ADC的采样率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电路的转换速度,而主频只是处理器执行指令的速度。因此,即使提高了主频,也不一定会提高ADC的采样率。此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ADC的位数、转换精度、系统功耗和散热等,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采样率。

网友B:
超频后只会提高进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