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配置gcc编译环境的教程吗?

楼主(2023-12-19):
想要使用gcc+vscode配置不同芯片的开发环境

网友A(2024-01-30):
那就搞呗,这个不费劲的

网友B:
其实你要是有gcc的编译链,直接可以放在vscode上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这样,建议在vscode安装个keil插件,就好了

网友D:
一般这个网上不是有很多资料的么,搭建环境啥的

网友E:
现在真的是vscode是用的多哈

网友F:
我用不太习惯vscode,感觉有点像IAR的IDE

网友G:
配置这个简单,先下载vscode,然后在找ST的搭建环境方式,你照着搬就好了

网友H:
你的不同芯片是指系列不一样,还是内核不一样?

网友I:
还是用keil开发吧,支持的全面,而且还稳定

网友J:
如果用RTOS开发,可以用RT-Thread studio IDE, 自带GCC.

网友K:
应该有这方面的教程,但是官不官方就不知道了

网友L:
楼主,我自己写了个抛砖引玉的gcc,你既然想用gcc,那你在windows下一定会下载mingw, gcc-arm-none-eabi交叉编译工具链,我这代码能保证在有这两个工具时,编译成功,但是我没有烧录,因为openocd不支持小华的,但是pyocd支持,rt-thread studio 中,有烧写例子,也有makefile例子,我不保证我这个代码能用,只是能编译,这是给你参考写法的,当然你也可以参考rt-thread studio的写法,

网友M(2024-07-31):
使用 GCC 和 VSCode 配置不同芯片的开发环境是一个高效且灵活的方式。

网友N(2024-11-27):
安装GCC编译器、配置IDE环境(可选)
如果你使用的是集成开发环境(IDE),如Eclipse、Visual Studio Code等,你可能需要配置IDE以使用GCC编译器。这通常涉及到指定编译器路径和其他设置。下面是一般步骤:打开IDE,进入编译器设置或项目配置界面。
选择编译器选项,并选择GCC作为编译器。
指定GCC安装路径(如果IDE没有自动识别到GCC)。
配置其他编译选项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