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什么电路可以把负电压转为正电压再ADC采集啊?

楼主(2023-12-19):
原采集信号有正有负的

网友A:
看你负值最低是多少,用运放抬

网友B:
正常是用运放实现把负半轴,抬成正的

网友C:
一般都是用运放能实现,其他不好说

网友D:
用偏移电路试试呗

网友E:
一种常见的负电压转换电路是使用一个运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简称Op-Amp)和几个电阻组成的非反向放大器电路

网友F:
你可以用运放,带负电输入那种的,估计也行

网友G:
你网上搜搜交流电采集就好了

网友H:
我们之前做都是将电源负电提升到0V以上

网友I:
电源转换呗,转换成正电压呗

网友J:
一般是需要转换的,你要是不转成正电源不行,如何转换,搜索交流电采样,或者运放也行

网友K(2024-01-29):
用运放把负电压抬高

网友L:
使用一个电压跟随器(如运算放大器)将负电压跟随并输出,然后通过一个电压转换器(如电荷泵)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最后,将转换后的正电压输入到ADC进行采集。

网友M:
有源滤波器是一种使用运算放大器和电容、电感等元件组成的滤波电路

网友N:
需要考虑输入信号的稳定性和环境因素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O:
抬升电路的设计需要考虑放大器的选择、增益设置、稳定性和噪声等因素。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需要添加滤波电路来减少噪声,以及考虑电源纹波和温度变化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P:
一些专用的电平转换IC如ADuM系列隔离放大器或者专用于模拟信号转换的IC也能完成负电压转正的工作。

网友Q:
如果输入电压的范围已知且固定,可以通过设计一个电阻分压网络来将高电压降至ADC可接受的范围内。这种方法不涉及电源转换,而是直接对电压进行比例缩小处理,之后需要通过软件换算回实际的电压值。

网友R:
电阻分压网络

网友S:
通过使用变压器和整流电路,可以实现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并在转换过程中调整电压的幅值和极性。

网友T:
连接一个增益放大器电路,它可以将输入信号的振幅放大到所需的范围内。然后,设置放大器的增益,使其将负电压信号转换为正值,并保持正电压信号不变。输出的信号将是一个相对于参考电平的正值,可以被ADC采集。

网友U:
校准和校正也是保证测量精度的关键步骤,可以通过使用标准电压源进行校准,以及利用数字电路进行校正。

网友V:
通过配置一个反相加法器或减法器电路,可以将输入的负电压抬高到正值。例如,可以使用LM358这类通用运算放大器来搭建电路,将输入信号与一个恒定的正电压相加,从而使得所有输出都为正电压。

网友W: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具有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出的运算放大器。它可以将负电压输入转换为正电压输出,同时具有较高的精度和较低的失调电压。可以使用仪表放大器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然后将输出电压输入到ADC进行采集。

网友X:
对于更精确的应用,可以使用仪表放大器,它具有更高的共模抑制比和更低的失调误差,适合小信号处理。

网友Y:
运算放大器反相放大器配置

网友Z:
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以便于ADC采集的过程通常涉及到电压转换电路的设计。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转换,其中包括使用运算放大器(op amp)‌构建的反相放大器电路,这个电路可以将输入的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

网友AA:
可以使用一个运算放大器 构建反相放大器电路,其中负输入端接参考电压(例如+2.5V),正输入端通过分压网络连接到需要转换的负电压源。

网友AB:
我们过去常常把电源的负电压提高到0伏以上

网友AC:
使用带有差分输入的ADC

网友:
通常通过使用运算放大器(Op-Amp)构成的电压放大器或电压抬升电路来实现。

网友AD:
一种简单的电路设计是使用差分放大器,它比较两个电压信号的差值来测量电压。在采集电压时,需要考虑选择适当的差分放大器,该放大器应有高输入阻抗、低偏置电流和高共模抑制比等特点。放大后的信号可以通过一个电阻分压器进一步转换为适合ADC采集的范围。

网友AE:
你可以使用一个带负电荷输入的运算放大器,这也是可能的

网友AF:
可以使用有源滤波器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然后将输出电压输入到ADC进行采集。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偏置电压源,将ADC的参考电压连接到偏置电压源。偏置电压源的电压通常设置为ADC输入信号的绝对值中的最大值。这样,负电压信号就会被偏置到正电压范围内,从而可以被ADC采集。

网友AD:
可以设置一个电阻分压网络来提供适当的偏置电压

网友N:
基本原理是利用运算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特性,将输入的负电压信号转换为正电压信号。差分输入意味着放大器两侧输入电压的差值会被放大器放大并输出。如果将放大器的正输入端接地,而负输入端连接到需要转换的负电压信号,则输出电压将是输入电压的相反数,即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

网友AG:
在放大电路上采用反向输入比例运算,通过反相比例运算将输入的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这种方法涉及到电阻值的选择和调节,以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范围,并使其适合ADC的采集范围。

网友AH:
偏置电压技术

网友AI:
通常,使用运算放大器将负半轴提升到正位置

网友AJ:
你只需要在网上搜索交流电源收集

网友AK(2024-03-01):
利用变压器和整流电路将交流转换成直流,并在转换过程中调节电压的幅值和极性。

网友AL:
校准和校准也是确保测量精度的关键步骤,这可以通过使用标准电压源进行校准和使用数字电路进行校准来实现。

网友AM:
有源滤波器是由运算放大器、电容器、电感和其他元件组成的滤波电路

网友AN:
把负电压抬高到0以上吧

网友AO:
这通常是通过使用电压放大器或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电压提升电路来实现的。

网友AP:
The transformer and rectifier circuit are used to convert AC to DC, and the amplitude and polarity of the voltage are adjusted during the conversion。

网友AQ:
用运放实现吧

网友AR(2024-04-13):
有源滤波器可用于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然后将输出电压馈入交流电进行采集。

网友AN:
加个运放试试

网友AN:
加运放试试

网友AS:
可以建立一个电阻性电压共享网络来提供适当的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