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iic的Fast-mode Plus模式为什么能容忍更大的电容啊?

楼主(2023-12-19):
而且容忍的电容大了传输速率还有提高

网友A:
Fast-mode Plus是I2C协议中的一种高速模式,其传输速率为1 Mbps

网友B:
相比于Fast-mode(400 Kbps),Fast-mode Plus能够容忍更大的电容

网友C:
这个电容是啥啊?是容量的意思吗

网友D:
可能是因为Fast-mode Plus在电平转换时引入了更高的驱动能力吧

网友E:
在I2C通信中,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上的电平转换是通过开漏输出来实现的。Fast-mode Plus模式下,驱动器的输出能力更强,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来充电或放电电容

网友F:
在连接了较大电容的情况下,Fast-mode Plus模式仍能够保持较高的传输速率和稳定性

网友G:
你是想说上面并联电容么?还是怎么操作?

网友H:
我觉得Fast-mode Plus模式的电容容忍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连接的电容过大,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或通信错误

网友I:
I2C的电容我还没听说过,哈哈,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可能是因为其驱动能力比较强吧,所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