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磷酸铁锂与三元锂电池的选择

楼主(2023-12-19):
      在动力电池中,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是最常用的两种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的正极材料是磷酸铁锂,不含有钴等贵金属元素;而三元锂电池的正极材料是镍钴锰或镍钴铝等材料。

      正是由于两种电池所含有的材料不同,导致有各自的优缺点。
      磷酸铁锂电池放电率较低,使用寿命长,安全性高、温度范围宽,而三元锂电池有非常高的放电率,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充满电,能量密度更高。三元锂电池的缺点导致电池本省的过充、短路、保护性能较差,自然风险较高。
      磷酸铁锂电池技术的代表就是比亚迪刀片电池,以超高的安全性著称,而一般采用三元锂电池的电动汽车,都具有高能量密度的优点。
      如果从更高的安全性、更长的使用寿命和较低的维护成本方面考虑,个人还是更愿意选择磷酸铁锂电池,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各自的缺点都会随之解决,会有更好更完美的电池技术方案可以选择。

网友A:
这个电池,在微芯这边有没有典型的驱动电路?

网友B:
现在是否有这个操作电路

网友C:
能量密度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在微芯这边有没有典型的驱动电路?

这个是说的电池材料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量密度不高啊

不同材料,密度不一样的

网友D:
还是三元锂吧,这种储能和效果都会好一些,虽然说活性更强了,危险系数会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