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4100S Plus的中断频率是多少赫兹

楼主(2023-12-19):
PSoC4100S Plus的中断频率是多少赫兹

网友A:
建议您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

网友B:
这断频率要看你中断的触发事件。

网友C:
看你设置的触发条件啊

网友D:
PSoC4100S Plus是一款灵活可编程的MCU,具有可配置的数字和模拟资源,以及可编程的中断控制器

网友E:
中断频率取决于应用程序中配置的中断触发条件和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F:
在PSoC4100S Plus中,中断可以由多种事件触发,例如外部引脚的状态变化、定时器溢出、串口数据接收等

网友G:
中断频率取决于这些事件的发生频率以及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H:
这种中断频率?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网友I:
我觉得这种没有啥频率吧,只是MCU的运行频率吧

网友J:
只要触发到了,就可以触发中断的啊

网友K:
中断这种应该是轮询的吧,但得看MCU你配置的是什么个主频才行

网友L:
关于PSoC4100S Plus的中断频率,需要注意的是,中断频率并不是该MCU的固定属性,而是由具体的应用程序和中断处理程序决定的

网友M:
这最好是测试一下,看仿真的方式是否能直接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