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一下,STM32F407可以下载,但是主频不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19):
请问一下,STM32F407可以下载,但是主频不对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4-07-31):
PLL可能使用HSI或HSE作为输入。

网友B:
时钟源未正确设置?

网友C:
可能是PLL配置错误

网友D:
如果时钟树的配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主频不对。检查时钟树的配置,确保所有相关的时钟源和时钟分频器都按预期工作。

网友E:
更新固件库或HAL库到最新版本,或尝试使用其他版本的库。

网友F:
外部晶振问题导致主频不对。

网友G:
电源不稳定或供电不足也可能影响STM32F407的时钟系统,导致主频不对。

网友H:
软件bug或者是其它的配置错误

网友I:
检查并重新配置时钟系统

网友J:
更新和调试软件

网友K: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

网友L:
STM32F407支持多种时钟源,包括内部高速时钟(HSI)、内部低速时钟(LSI)、外部高速时钟(HSE)等。如果在系统初始化时选择的时钟源或时钟预分频配置不正确,就可能导致实际的主频与预期不符。

网友M:
硬件电路设计错误,如时钟线路的阻抗匹配不当,也可能导致时钟信号不稳定,进而影响主频。

网友N:
检查PCB布局,确保时钟引脚(如HSI、HSE、PLL输入等)的走线干净,避免电磁干扰

网友O:
尝试更换晶振或MCU,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P: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示波器测量MCU的时钟输出引脚,以验证实际的时钟频率。

网友Q:
怎么看出来的主频不对,下载程序和主频对不对没关系。

网友R:
晶振本身频率不准确或与MCU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S:
STM32F407在复位后默认使用HSI(内部高速时钟)作为系统主时钟源,这可能导致系统主频只有16MHz。

网友T:
时钟没设置好呗,

网友T:
一般默认是8M晶振,但是你的晶振可能不是8M

网友U:
检查MCU及其外围电路是否存在焊接问题、短路或断路等情况。

网友V:
如果外部高速时钟(HSE)没有被正确使能或配置不当,也会导致系统时钟频率不正确。

网友W:
使用的晶振频率与代码中配置的晶振频率一致。例如,如果硬件使用的是8 MHz晶振,但代码中配置的是16 MHz,那么主频就会不正确。

网友X: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请检查晶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Y:
在固件库或HAL库中,时钟配置通常由专门的初始化函数来完成。如果这些函数的参数设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主频设置错误。

网友Z:
系统复位后,时钟设置可能未正确切换到期望的时钟源。检查相关的时钟初始化代码,确保在复位后将 HCLK 时钟切换到 HSE 倍频后的 PLLCLK 时钟。

网友AA:
检查代码中关于系统时钟(SYSCLK)、HSI、HSE、PLL等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B:
定时器和其他外设的专用时钟源如果没有正确使能,也会导致这些外设无法在预期的频率下工作

网友AC:
PLL(锁相环)的配置直接影响系统主频。错误的倍频(PLL_N)或分频(PLL_M, PLL_P)参数会导致实际主频与预期不符。

网友AD:
STM32F407的系统时钟(SYSCLK)通常由HSE(高速外部晶振)或HSI(高速内部晶振)提供,并通过PLL(锁相环)进行倍频。

网友AE:
使用STM32的标准库或HAL库函数

网友W:
参考STM32F407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AF:
软件错误或其他配置错误

网友AG:
#include "stm32f4xx_hal.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配置HSI作为时钟源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系统时钟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 HAL 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 初始化其他外设
    // ...

    // 主循环
    while (1) {
        // 正常运行的代码
        // ...
    }
}

网友Y:
如果外部晶振(HSE)出现故障或未正确连接,会导致无法使用外部时钟源,从而影响系统主频。

网友AH:
如果外部高速时钟(hse)未正确启用或配置,也会导致系统时钟频率不正确。

网友AI:
APB1和APB2总线时钟未正确使能或配置,会影响到依赖于这些总线的外设的工作频率。

网友AJ:
程序下载和主频对不对没有直接关系,看一下晶振是否起振,或者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AK:
STM32F407的主频通常由PLL倍频得到。如果PLL的倍频系数设置错误或PLL未能正确锁定,也会导致主频不正确。

网友AL:
检查固件是否包含正确的时钟配置。

网友AM:
如果采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需要在 stm32f4xx.h 头文件中正确定义外部晶振频率,否则可能导致系统时钟配置不准确。

网友AN:
如果使用HAL库进行时钟配置,但调用方法不当或函数实现有误,也可能导致主频不正确。

网友AO:
下载和你工作主频没有必然关系。 下载一般使用内部HSI。
工作主频取决你的具体时钟配置。

网友AP:
STM32F407主频不对可能是由于时钟配置错误或固件版本不匹配造成的。确保使用正确的固件和配置,并检查晶振和其他时钟设置。如有必要,参考官方文档以进行故障排除。

网友AQ:
晶振是不是用的频率不同啊

网友AR:
晶体振荡器没有使用不同的频率

网友AS:
STM32F407 的系统时钟源默认为 HSI(高速内部时钟),但通常会使用 PLL(锁相环)倍频 HSE(高速外部时钟)作为系统时钟。

网友AT:
STM32F407的时钟系统非常灵活,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时钟控制寄存器来配置。如果这些寄存器的设置有误,可能会导致最终的主频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