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75.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有奖活动】邀您了解超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应用

楼主(2023-12-19):
#有奖活动#

超声波(Ultrasound)是指频率高于两万赫兹的声波,在工业、医疗等领域均有具体应用。
目前,医学超声应用最多的领域就是利用超声技术进行诊断,主要通过超声声束扫描人体部位成像,即通过对反射信号的接收、处理,以获得体内器官的图像。随着医疗超声设备探头的实时移动获得患者体内器官的具体图像,可提供浅表、腹部、心脏、妇产、泌尿、肌骨等全方位扫查,是软组织检查的常见诊断方法。

上述段落摘自本次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
超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应用

活动内容:
阅读上方推荐的文章,在原贴下回复阅读后的心得、疑问或一切想要探讨的问题(与原贴有关即可);然后将原贴的回帖截图回复至本帖下方。
示例:

活动奖励:论坛打赏五元*15(随机抽取)

活动时间:2023.12.19——12.26

禁止复制原贴内容回帖

ps:在原贴回复的越认真被抽取的几率越大噢,打赏将在本帖进行!!!

网友A:
已经参与,非常期待超声波技术使用越来越多。

网友B:
已经参加,数字化和小型化是目前医学超声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

网友C:
    超声波从技术角度来说,更高的图像质量就意味着更低的噪声、更高的信噪比(SNR),而更高的信噪比又对通道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以前的32、64通道到现在的128甚至256通道。近十年来整个接收端的模拟性能并没有太大提升,虽然通过线性发射和增加通道数可以带来一定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多波数也意味着波束形成器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所以Software Beamformer也是追求高性能的一个趋势。
    AD9528是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的ADI时钟产品。它是一款双级PLL、集成JESD204B/JESD204C的SYSREF发生器,可用于多器件同步。第一级锁相环(PLL)(PLL1)通过减少系统时钟的抖动,从而实现输入基准电压调理。第二级PLL(PLL2)提供高频时钟,可实现来自时钟输出驱动器的较低积分抖动以及较低宽带噪声。

网友D:
已回复心得

网友E:
已发布回帖。

网友F:
从人类研究蝙蝠的感知本领开始,逐步将超声波应用到测距,存在感应,金属探伤,质量检测,身体器官病变筛查等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ADI 的医疗超声解决方案更进一步提升了超声波处理技术水平,降低了功耗,增加了灵敏度等性能,使得超声波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更进一步的得到拓展,期待着更多的好成品应运而生,在小型化,微型化和精密医疗治疗领域更加造福人类本身。

网友G:
已经参加了

网友H:
超声波的无伤探测帮助病人提早发现病灶,是一件很重要的发明。

网友I:
已经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