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保护电路

楼主(2023-12-19):
这是实物板子的电路图,光耦1-2脚链接的是单片机。
因为盒子写着智能充电器,看了全图也就这地方和智能挂点勾。。推测这电路是充满断电功能。不知对否。
我有一个疑问:后级给信号,光耦导通,SCR导通,怎么就能拉低VCC,导致3842**呢?
各阻值不准,不要被误导。
VCC难道不是不变的吗???有的电路vcc还给光耦4脚供电呢,也没见vcc低啊?

网友A:
学到了 。。    3842的 VCC并不稳定,拉低后感觉会通过启动电阻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 。。    3842的 VCC并不稳定,拉低后感觉会通过启动电阻打嗝

坛友能分析一下电源拉低的原理吗?

网友B:
有什么好笑的?既然你感觉好笑,请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这图上就是光耦导通,把VCC和地短路。vcc就变0v了。然后3842就没电压停止工作.....不是完全短路,是通过小电阻,让VCC过载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