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热电阻与热电偶的测量原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19):
在温度测量领域中,热电阻和热电偶是两种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分别基于不同的原理来测量温度。那么,热电阻和热电偶在测量原理上有什么区别呢?

热电阻的测量原理是基于电阻温度系数,应用材料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测量出物体或场景的温度。热电阻采用常用的铂、镍或铜作为电阻元件,材料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其温度系数一般为0.00385或0.00392。

相比之下,热电偶的测量原理是基于材料间的热电效应,应用两个不同金属连接形成的热电偶,在不同的温度下产生电势差,并通过测量电势差的大小来计算出环境的温度。在工业应用中,以“K”型、”J”型和“T” 型热电偶为常用。

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精度不同。由于基于不同的原理,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精度略有差异。一般而言,热电阻的精度较高,可以达到0.1℃或更高的温度精度,而热电偶的精度通常在1~2℃左右。

综上所述,热电阻和热电偶在测量原理、精度等使用方法都有一些差异。在选择热敏元件并确定测量方案时,应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场合合理选择热敏元件,不仅可以顺利实现温度测量,还能够保障生产安全。

网友A:
没有东西可以发,可以发你女朋友的照片啥的,效果更好。

网友B:
这两种在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上还真不是线性的!注意:无论零点附近还是远离零点,都有较大的非线性,
所以,有的热电阻线性标定甚至有3次修正的多项式。而热电偶有比较讲究的冷端补偿(非线性的)。

网友C(2024-02-03):
热电偶测温快,热电阻基本10s以上,热电偶更耐用,稳定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