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样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23-12-19):
3v3是ldo出来3.3V作为主电源,rtc_3v3是纽扣电池作为主电路掉电时后备电源。rtc供电时,电压压降低点就不管了,保证主电源工作时压降低。请问下,这电路这样是否合理

xch
两二极管。

网友A:
不能用。

图收回,继续压箱底。

网友A:
电阻阻值根据MCU的RTC引脚电流,留好余量自己算。

非常感谢
@lfc315 :是10k至20k。
@stering :功耗一样的。电阻可以先试试10至20k范围。
有些看不明白呀,5V经过电阻后,是否会产生功耗。目前板子的功耗工作时在6ma左右,休眠后<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