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新建工程并点亮一个LED

楼主(2023-12-19):
进入STM32CubeMX界面双击软件,可能会出现的弹窗

首先双击这个,如果是看我STM32CubeMX环境安装(保姆级)安装软件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个弹窗。这个弹窗的意思的需要收集用户数据,ST这个老6就是要收集数据,反正我们也没啥数据可收集的,所以点YES。

更改固件路径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他的固件,首先我建议更改固件下载路径。如果你不改会默认下载到C盘。点击Help—>Update Setting

楼主:
然后我们在D:\STM32_CubeMX路径增加一个文件夹Firmware。表示固件都下载到这个文件夹中。

楼主:
之后是更改路径。

楼主:
点击OK之后他会下载一些东西,下载完之后会弹出一个界面。关闭这个界面即可

楼主:
新建工程
进入配置环境
我们点击第一个即可。

楼主:
之后会弹出一个界面,在左上角搜索相应的芯片型号即可。

楼主:
之后在右下角的白色框框内会出现你所搜索的相应的芯片型号。找到你要的芯片信号双击即可。

楼主:
之后就进入了这一个界面了

楼主:
以一个点灯程序为例
GPIO配置
首先我们进入这个界面

楼主:
我们以PB0为例,在搜索栏里面搜索PB0,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芯片会有一个脚一闪一闪的。正在闪动的就是我们要搜索的PB0。

1,按住鼠标中间这个滚轮,可以移动芯片位置。

2,滚动鼠标滚轮可以放大缩小芯片

3,左键引脚,可以对GPIO进行设置

楼主:
这里我们锁定到PB0,左键PB0,选择GPIO_Output。

楼主:
之后左边这个里面就会出现PB0相关资料

楼主:
输出电平设置
输出电平可以设置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

输出模式
输出模式有两个,第一个是推挽输出。第二个是开漏输出。

推挽输出:具有驱动能力,能够输出高低电平。绝大时候用这个

开漏输出:只能输出低电平,需要借助外部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而且高电平没有驱动能力,需要借助上拉电阻对外驱动。据我所知I2C协议是使用的开漏输出。其他情况基本是推挽输出,至少我使用标准库的时候,都是使用的推挽输出。

楼主:
上下拉
这个上下拉一般是输入的时候我才进行配置的。在标准库里面,输出是没有什么上下拉的。所以我这里配置的是第一个,无上下拉。

楼主:
输出速度
这个我玩标准库的时候一般是配置的50MHz的输出频率。我看别人这个HAL库都是使用的低速输出。那么我们也低速输出吧,一般情况不是很讲究这个。

配置高速:输出频率高,噪音大,功耗高,电磁干扰强;

配置低速:输出频率低,噪音小,功耗低,电磁干扰弱;

芯片内部在I/O口的输出部分安排了多个响应速度不同的输出驱动电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通过选择速度来选择不同的输出驱动模块,达到最佳的噪声控制和降低功耗的目的。

楼主:
User Label
这个是宏定义,比如我现在操作的是PB5脚。

(1)我先不在User Label里面写东西,生成的代码。

发现他的这个HAL_GPIO_Init里面就是GPIOB,然后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楼主:
  /*Configure GPIO pin : PB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楼主:
(2)现在在 User Label里面写一个LED_R,看看生成的程序怎么样。我们发现GPIO_PIN_5变成了LED_R_Pin,GPIOB变成了LED_R_GPIO_Port。
  /*Configure GPIO pin : Pt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R_Pin;   //这里原来是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R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这个LED_R_GPIO_Port原来是GPIOB

楼主:
(3)那么这个 LED_R_GPIO_Port和LED_R_Pin是啥玩意呢?我们鼠标到LED_R_Pin,然后右键—>点击GO TO Definition Of(按F12也可以),查看他的宏定义。

楼主:
4)结果如下,我们发现LED_R_Pin 就是GPIO_PIN_5。LED_R_GPIO_Port就是 GPIOB
/*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LED_R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_R_GPIO_Port GPIOB

楼主:
文件生成
第一步
首先点击SYS,在DEbug中选择Serial Wire

楼主:
第三步
我们只需要设置工程名字,生成的文件路径,以及IDE即可。

楼主:
注意,如果我们事先没有下载好固件,那么生成工程文件的时候。会把固件下载到我们所设置的D盘路径中。

第四步
(1)将所有文件放入工程

优点:方便以后增加新的功能,这样不需要自己再去重新添加固件

缺点:占用空间

(2)只把需要的固件放入工程

优点:节约空间

缺点:如果后续需要增加新功能,需要重新添加固件(但依旧建议选择这个。大不了重新用CubeMX生成代码呗,就点两下,一下就好了)

(3)把固件库的路径添加到工程

优点:最节约空间

缺点:不方便整体工程的上传,因为他的这个固件库在你所设置的路径里面。 (强烈不建议使用这个!!!)

楼主:
第五步
注意,点击GENRATE CODE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弹窗弹出。因为你没有固件,需要等待一定时间下载。如果下载完固件了之后,就不需要再去下载了。

楼主:
第六步
个人建议是选择打开文件路径,我还有点东西要讲。

楼主:
第七步
注意,如果你不是点击的打开文件路径,就已经完成了整个工程的创建了。

你打开文件路径之后应该会弹出这个文件夹

楼主:
第八步
进入MDK-ARM文件夹,双击以uvprojx为后缀的文件,即可进入工程

楼主:
程序烧录
程序烧录我以最为常见的stlink为例子,只要是仿真器,下载方式是类似的。至于串口下载,建议看野火或者正点原子的PDF文档。

接线:stlink的GND——开发板GND

stlink的3.3V——开发板3.3V

stlink的SWCLK——开发板CLK(或者是PA14)

stlink的SWDIO——开发板DIO(或者是PA13)

楼主:
第一步
点击左上角的魔术棒

楼主:
第二步
点击Debug->选择ST-link

楼主:
第三步
点击setting会弹出一个框框。

当我们stlink下载器连接上电脑和开发板的时候,如果电脑识别到了stlink,框框内才有东西。

楼主:
第四步
当我们确认电脑识别到STlink之后->点击编译 ->下载

楼主:
第六步
这一步是复位,我们下载完程序之后需要复位。有三种复位方式。

(1)我们需要把stlink下载器从电脑上拔下来,重新插上。

(2)一般我们开发板上有一个RST的按键,这个就是复位按键,我们按下即可。

(3)这个需要stlink的RST和开发板的NRST脚相连接。我们这里没有连,所以不讲。

楼主:
现象
现在我们可以看现象了(注意,我一开始打算以野火的指南者开发板作为讲解,后来发现我吃灰的板子好像坏了>_<,要去维修。然后我更换为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作为讲解。因为指南针芯片是STM32F103ZET6的,均为F103系列,可以兼容不影响。两种区别在于一个资源多一个少一点)

建议:虽然兼容,但是建议芯片型号还是最好别选择错误呀。

楼主:
接线:发光二极管阳极(长脚)接PB15,阴极(短脚)接GND

楼主:
注意
因为我们发光二极管阳极接引脚,阴极接GND。所以引脚输出高电平才会发亮。

如果我们发光二极管阴极接引脚,阳极接3.3V。那么引脚输出低电平才会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