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503KC 片上e2prom是什么

楼主(2023-12-19):
以前没有接触过片上的eeprom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误了。这个eeprom是常规的eeprom吗,还是什么。如何读写?
是直接按内存去使用吗,一个指针指向这个地址就可以读写了吗?
官方例程里没有对应的历程,来问问大神。

网友A:
gd32a50x_fmc.c这个文件里面有读写eeprom的库函数,貌似是没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a50x_fmc.c这个文件里面有读写eeprom的库函数,貌似是没有例程

库函数是有的,但是对这个片上e2pprom到底是什么没看懂。手册里写的是仿真eeprom到底怎么个仿真方法没介绍,怎么写入,怎么读取也没介绍,目前手里没有核心板也没法验证。

网友B:
"e2prom"是指片上的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或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网友C:
EEPROM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在电源断开的情况下保持数据的存储

网友D:
这种存储一般来说,与传统的ROM(只读存储器)相比,EEPROM具有可擦写的特性,可以通过电子擦除和编程操作来修改存储的数据

网友E:
在GD32A503KC芯片上,片上的EEPROM可以用于存储一些关键的配置数据、校准参数、设备序列号等

网友F:
通过EEPROM,这些数据可以在芯片上电源断开后仍然保持,以便在下次上电时读取和使用

网友G:
使用片上EEPROM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外部器件的使用,简化系统设计,并提供更高的可靠性和灵活性

网友H:
其实EEPROM的擦写和编程操作可以通过软件控制,方便进行数据的更新和修改

网友I:
我觉得这就是个类似于外置的E2PROM存储芯片,但是这次是内置了

网友J:
应该可以按照字节的方式去读取吧

网友K:
你网上看看读取e2prom的操作,估计就类似于一个AT24C02的芯片

网友L:
对于如何读写EEPROM,这通常取决于具体的EEPROM芯片和所使用的微控制器。一般来说,EEPROM的读、写、擦除等操作通常需要遵循芯片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