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中的Bmax设计值

楼主(2023-12-19):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Bmax的取值1.Bmax的取值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趋势,是通过饱和磁通密度(Bs)减去剩磁(Bs)后的一个值再去乘以一个系数是吗?
2.反激电源中的Bmax取值一般是delB的多少?
3.Bmax除了要考虑不超过delB,还需要考虑Bmax值的趋势是吗?这个值是在范围内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A:
这可能主要是个温升问题

网友A:
还有一个方面可能要考虑:短路时反激变压器不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方面可能要考虑:短路时反激变压器不饱和

谢谢坛友,能具体说说吗?这个问题是同事们一起讨论的。

@Siderlee :好的,先谢谢坛友。
@王栋春 :我不太清楚 温度和磁通的关系 前面说的是短路电流造成磁通饱和,不是温度
@Siderlee :好的,坛友的意思是短路后导致温升变高,继而造成磁通量减小,最终造成变压器饱和。
@Siderlee :至于预留多少裕量,这是个工程数据 我没有经验,欢迎补充
这个也是我听说的, 基本的流程应该是: 短路保护电流----磁通----是否超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