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想用4G模块上传单片机的数据到网络

楼主(2023-12-19):
买了个4G模块,竟然不会用。。。看不懂AT指令。

网友A:
AT指令是和数据手册相关的,可以直接看数据手册的。

网友B:
AT指令集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的

网友C:
AT指令,还是很容易的,看一遍资料,基本上就都会了。

网友D:
可以先用蓝牙的AT指令集入手,或者ESP8266

网友E:
手册里应该会有at的使用教程

网友F:
这个直接学习at指令集就可以了。网上好多资料的。

网友G:
需要学习AT指令集的开发了。

网友H:
看不懂的话,直接找原厂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I:
网上有一些资料的,其实直接看看资料也就懂了

网友J:
不是有手册么,手册也看不懂啊

网友K:
AT指令多简单,就串口发送就好了

网友L:
直接用官方提供的demo,找他们要

网友M:
其实这AT指令是较为简单的了,直接能驱动的了

网友N:
你试试发个AT,一般就会给你一些信息,这么交互着通讯,就会用了

网友O:
那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啊?买模块没买资料么?

网友P: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AT教程的,其实随便找个看看就好了

网友Q:
看不懂就不用了呗,换个方式驱动4G模块

网友R(2025-09-26):
使用 4G 模块上传单片机数据到网络,可先将单片机与 4G 模块通过串口连接。然后,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 AT 指令配置 4G 模块,使其连接网络,如设置 APN、用户名、密码等。接着,根据数据传输协议(如 MQTT、HTTP),将单片机的数据封装成相应格式,再通过 4G 模块发送到网络上的服务器或平台

网友R:
用 4G 模块上传单片机数据到网络,可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与 4G 模块,单片机通过 AT 指令配置模块(如设置 APN、连接服务器),将数据按协议(TCP/UDP/HTTP)打包发送,模块通过 4G 网络传输至云端服务器,实现数据上传,需确保指令格式正确、网络参数匹配。

网友S(2025-12-27):
4G模块的配置和使用确实需要一定的学习曲线,推荐你查找一些入门教程,或者参考模块的用户手册。

网友T:
4G模块的使用确实需要一定的学习曲线,你可以查找一些教程或者手册

网友U:
AT指令是控制模块的基本语言,你可以从基础的指令开始学起,比如设置模块的网络参数、发送短信等

网友V:
AT 指令是控制调制解调器 / 无线模块的标准化指令集,以 AT 开头,通过串口下发,用于配置模块参数、发起通信等,不同模块手册定义具体指令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