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极前为什么要加个电阻啊?

楼主(2023-12-19):
这个电阻的取值范围怎么计算?

网友A:
一般来说,这个电阻是为了限制电流的

网友B:
因为栅极不能开路。

网友C:
可能是为了防止静电放电

网友D:
正常是可以做到稳定栅极电压的

网友E:
保持电路稳定性的,我记得MOS这个电阻好像必须要有

网友F:
为了起到稳定栅极电压的作用,当MOS管工作时,栅极电压需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以确保器件正常工作

网友G:
通过在栅极前加上适当的电阻,可以限制电流的变化,从而稳定栅极电压

网友H:
MOS管的栅极是非常脆弱的,容易受到静电的影响

网友I:
通过在栅极前加上电阻,可以限制静电放电的电流,保护MOS管的栅极

网友J:
大部分都是为了保护,限流之类的

网友K: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但大多数就是为了限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