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接收发送出现“接收重复”、“接收位缺失”的现象/问题

楼主:
关于“使用XCOM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指令、单片机回复了重复多次”的问题
  最近在复习stm32串口通信时,简单包装了个接收串口数据的函数,并重定向了printf发送函数。测试功能大致是:XCOM(PC主机)像单片机发送一串字符后,单片机每接收一段即立刻向PC端回复一串字符串作为调试消息。测试代码如下有:

bsp_usart.c
——————————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stm32ff10x.h>

void Bsp_Usart1_Init(uint32_t bp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打开串口1
}

void USART1_SendByte(uint8_t value)
{
        USART_SendData(USART1,valu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uint8_t USART1_ReceiveByte(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return 0;
}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这里有的版本没有void会导致错误
{

}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重定向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 & 0x40)==0);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USART1,(uint8_t)ch);
        return ch;
}
#endif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White Petals Uzid With Blue」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XT13592800607/article/details/134041223

楼主(2023-12-19):
main.c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sp_usart.h"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Bsp_Usart1_Init(9600);                //串口1
        uint8_t a;

        printf("Hello World!\r\n");
        printf("你好,世界\r\n");

        while(1){
                Delay_us(10);
                a=USART1_ReceiveByte();
                if(a)
                {
                        printf("%.2f",3.14f);
                        printf("\r\n");
                }
        }
}

楼主:
测试现象:
  烧录、运行上述代码到stm32f1单片机,打开串口助手XCOM并打开串口,单片机按键复位,上位机发送单串字符给单片机接收后,发现单片机会回复重复的两段消息?!,不禁然后感到十分的疑惑。。

楼主:
 经过一番挣扎后,把上面的这段PC端发给单片机的消息解析成”以16进制发送“(勾选)的话,上面这两个字符其实是两个8位16进制码(ascii码),我板子接收两个回复两次是正常的:

楼主:
  而我如果只发一个字符也就是一段8位数据的话,确实就只回复一次消息了:

楼主:
但是如果发三个字母、四个字母、五个字母。。n个字母呢?似乎发多少个并不会跟着就收到多少个然后相应地回复多少次。。。例如我发4个字符的字符,就只收到2个消息;发4~6个字符都是回复2次;

楼主:
发7~13个字符,回复3次(可以理解是单片机其实只接收到了3次??)

楼主:
加长到发送14~19个字符时,变成回复4段消息了(单片机似乎只接收了4次):

加长到发送20~26个字符,则回复5段消息;
发送27~33个字符,则回复6段消息;
发送34~50个字符,则回复7段消息;

楼主:
关于“使用XCOM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字段、回收字段有丢失”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我觉得基本可排除不是printf发送函数的原因,并且若我单片机回收改为接收到的字符串返回,每次发送都很正常地只回复1次(当然可能其实也不一定是只接收到了1次,不懂。。),代码改动和测试结果如下:        printf("Hello World!\r\n");
        printf("你好,世界\r\n");

        while(1){
                Delay_us(10);
                a=USART1_ReceiveByte();
                if(a)
                {
                        printf("%c\n",a);
                }
        }

楼主:
然后新的疑惑又来了(但我觉得刨下去应该跟上面的现象是一个原因导致。。),我发送若干长的字符串,单片机接收并返回的字符串超过3位后会丢失某几位!!

楼主:
 总结问题:1)向下发送字符接收固定回复时,回复的消息数随PC端串口软件发送的字符串的字符数量而不对等的增加;2)向下发送字符回收发送下去的字符串时,回收的字符串若超过3位会丢失后续某好几位。。。
 上百度查询看到可能是片上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大小问题,但是又更有点感觉像是没对上码的样子。。烦啊,解决不了这个很水的问题,太菜了,因此发成博客的形式希望求助大佬帮看一下,感谢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