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什么放了半年的电路板上电MCU不工作,用热风枪吹下就好了

楼主(2023-12-20):
       经常性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用的是STM32系列的单片机,目前就知道久置的电路板电容容值会下降,再度上电使用时最好烤机48小时让电容恢复正常状态,但感觉应该也不是这原因,是放太久没用让MCU受潮出问题了吗?另外这个和用的焊锡会有关系吗?从稳定性来看应该是用有铅焊锡比无铅焊锡好吧。

网友A:
如果一个批次很多是这样,不得不怀疑是贴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批次很多是这样,不得不怀疑是贴片的问题

那能详细一点说下吗?可能是贴片的哪个环节有问题?目前电路板是在嘉立创做的贴片。

网友B:
天气冷了,看看是不是晶振那边问题,包括初始化倍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冷了,看看是不是晶振那边问题,包括初始化倍频问题

夏天的时候也有着问题。这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所以**坛请坛友们看看

网友C:
如果加热一段时间就能恢复正常,很大概率是晶振部分的问题。受潮导致不起振。
电源引脚、复位脚、BOOT脚、晶振引脚,测一测电压/波形,就能知道原因。

网友D:
不会是受潮了吧

网友E:
晶振不振了吧?

楼主:
有可能,保存环境比较一般,就是露天摆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热一段时间就能恢复正常,很大概率是晶振部分的问题。受潮导致不起振。
电源引脚、复位脚、BOOT脚、 ...

那是选的晶振质量不行吗?晶振基本都是在嘉立创买的扬兴晶振?

网友F:
“久置的电路板电容容值会下降”? 多久?我放了20年的电路板,电容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久置的电路板电容容值会下降”? 多久?我放了20年的电路板,电容都还好。 ...

在某些公众号、B站视频里看到别人说过,自己的话没实测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选的晶振质量不行吗?晶振基本都是在嘉立创买的扬兴晶振?

晶振本身,及外围元件的品质/参数。

网友G:
你拿一块不行的板子直接测一下是否起振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是选的晶振质量不行吗?晶振基本都是在嘉立创买的扬兴晶振?

会不会是匹配的电容容值本身就不对

网友H:
没有第二种可能 就是板子设计的问题
要么晶振电容不匹配,要么电源设计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第二种可能 就是板子设计的问题
要么晶振电容不匹配,要么电源设计有问题
...

可能吧

网友H:
原理图放个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理图放个来看看

   这是原理图。

网友H:
说下我的看法:
1 关于4G 模块供电5V 用78L05是不够的,再者 你没做电平转换 建议仔细看看手册 可以用DCDC 2A的 直接12V转换
2 系统复位,建议用809之类的
3 3.3V 用1117感觉不太够,3.3V电流很大 带了很多继电器,而且还是前面78l05过来的  建议用DCDC 电流选择2-3A的 直接12V转换
4 振弦采集 不晓得你的8V电流够不够,自己核对
5 总之需要优化电源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下我的看法:
1 关于4G 模块供电5V 用78L05是不够的,再者 你没做电平转换 建议仔细看看手册 可以用DCDC  ...

好的好的。
1.这个78L05是上一版的,后来改器件忘记该名字了,现在用的T0-220封装的,规格书上写的最大输出是1A,平常电路板输出也就0.2A,您的意思是担忧发射数据的时候瞬时电流不足是吗?
2.809是指监测电压来复位的MAX809S吗?
3.继电器一次就驱动一个,这个3.3V用的HTC的,SOT-89封装,这个规格书上也写的最大输出1A,但是感觉这个数据有点假,下次准备换个电源芯片。
最后再次感谢版主的指正。

网友H:
7805 给4G模块供电 还要给下一级1117供电 这里是不合适的
5V至少设计电流输出2A,  3A设计才是稳妥的
1117 也就最大500mA,一般用个200mA 左右,你的图 明显应该电流超了,
所以我猜你的板子7805 7808 1117 发热比较大 而且你如果手头有示波器
建议监控8V 5V 3.3V 的波形,应该是有较大的下陷

网友C:
EC200T用5V供电,是想达到5G的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200T用5V供电,是想达到5G的性能吗?

买的别人的模块,这个模块规格书上VIN是可以5-12V供电的。

明白了,不是EC200T模块直接用,是2次封装设计的。

网友C:
板子放了半年,RTC电池的电量情况如何?有没有可能是RTC晶振停振?
试试MCU不工作的板子,先捣鼓R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放了半年,RTC电池的电量情况如何?有没有可能是RTC晶振停振?
试试MCU不工作的板子,先捣鼓RTC。 ...

rtc晶振停振应该是板子能正常启动,但是内部计时不准了吧。主要现在手上也没异常的电路板了,没的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rtc晶振停振应该是板子能正常启动,但是内部计时不准了吧。主要现在手上也没异常的电路板了,没的测试[em ...

真实遇到过,程序上电后会配置RTC,如果RTC不能正常起振,程序就会卡在那死等。看起来就是MCU不工作。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主晶振用的有源晶振,长时间不用受潮,起振时间变长,需要增大MCU复位脚的RC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实遇到过,程序上电后会配置RTC,如果RTC不能正常起振,程序就会卡在那死等。看起来就是MCU不工作。

...

好的好的  下次遇到的时候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