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烟电路,求分析短路保护怎么能做到芯片不复位

楼主(2023-12-20):
如图,当H+接一个1欧姆发热丝短路时,我程序能识别到短路也能关断MOS管,但是芯片会低电复位,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有做过电子烟的这块的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pcb已经量产,小白在实习,拿着它学习程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微信图片_20231218174647.png

网友A:
MCU是电池直接供电,还是经过LDO供电?
有LDO的话,试试加大LDO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yangnay :电池与MCU电源脚之间用二极管隔离,在MCU电源脚增加大电容。
是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A:
如果成本允许,应该可以用USB接口常用的低压电子功率开关芯片,代替MOS管。单价估计在2至3毛钱左右,便宜的1毛多。

@lfc315 :短路的时候电压甚至比数据保留电压(1.5v)还低,导致数据全部清零了,估计判断不了
@yangnay :不知道电子烟怎么工作的。欠压复位跟掉电复位能区分吗?复位后能判断出上一次是欠压复位吗?
@lfc315 :这个确实可以换,但是我想知道其他的软件是怎么完美解决的,
@yangnay :PCB已经批量做出来不能改,滤波电容总可以尽量换最大容量的。哪怕手焊加1个,也是个补救办法。
@lfc315 :唉,我真的不知道其他人怎么做到的,我已经100us识别一次了,我一个实习生为什么是公司第一个软件啊
@yangnay :那估计只能尽量缩短MOS管导通时间,加快程序的短路判断时间。
这个已经量产了,估计很难改了,我又没有别人的程序不知道别人怎么做的,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B:
加过流保护电路,过流时关断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过流保护电路,过流时关断MOS.

pcb已经定死了,已经量产了,只能通过软件解决,但是我没有原来的程序,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已经定死了,已经量产了,只能通过软件解决,但是我没有原来的程序,只能自己摸索 ...

哦,看能否检测电源电压,电压低了就关断.

@LcwSwust :图放在下边了
@yangnay :完整的电路整上来
我搞了个3v的低电压复位都不行,短路的时候电压甚至比数据保留电压(1.5v)还低,数据全部被清零了
能关断,能保护,就是芯片会低电复位,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如图

@LcwSwust :好的我去调整一下adc
@yangnay :哦,那么目前我的建议是:R2换为二极管,加大C2,加快ADC采样率,当MOS导通后,若检测到电压变低,认为是短路,立即关断MOS。示波器监测PWM、C2,看电压降到多少,单片机是否来得及反应。
@LcwSwust :它只有lvr低电复位,而且当电池电压低于数据保持电压(1.5v)的时候数据就被清零了,只有大于1.5v才能保留ram里的数据
@yangnay :建议R2换作二极管,加大C2,就算电池电压突然变低,也要让单片机也能靠C2供电工作一会儿用于保存数据.单片机是PPS122吗?我不了解,有的单片机是可以在供电电压低于某值时产生中断,如STC15单片机的欠压(LVD)中断,这个反应快,可以在中断里保存数据,你查一下你这单片机有没有这功能,没这功能的话就只能加快ADC采样率了.
MOS管那里的下拉电阻没贴片,没有下拉

网友C:
PB4 设置成强驱动模式没?

MOSFET 可以换一个型号, 如AO3401,3405等。

网友D:
加自恢复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程序能识别到短路也能关断MOS管” :  靠ADC 识别还是LVR 识别?

网友E:
把单片机pin1的R2换成二极管,正极在左边,这样就行了,阻止低电平快速传递给芯片。这个方法不需要改变PCB,保证解决问题。

网友A:
“能关断,能保护,就是芯片会低电复位”
这个可能有问题。估计是欠压复位了,IO引脚恢复了复位时状态,并不是程序主动执行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程序能识别到短路也能关断MOS管” :  靠ADC 识别还是LVR 识别?

靠adc识别,用vout_ad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B4 设置成强驱动模式没?

MOSFET 可以换一个型号, 如AO3401,3405等。

已经设置为强驱动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关断,能保护,就是芯片会低电复位”
这个可能有问题。估计是欠压复位了,IO引脚恢复了复位时状态,并 ...

我也不确定,但是低阻保护时候确实没问题是能识别到的,但是短路的复位就不知道了

网友F:
看下mcu规格书里面,欠压复位的阈值是多少?

@yangnay :自己设置的2.2V,实际规格书里面是多少呢?以及有没有把MCU供电提高的可能性,同时在MCU供电位置增加续流的元件,减少压降时间和幅度。另外有的MCU通过不同型号的选择,欠压复位的阈值是不同的,是不是可以有阈值高的PIN TO PIN 的型号。
这个值是我自己设置的,2.2v

网友C:
这个检测速度根本来不及反应。电源电容滤波才0.02μ F,1mA 的电流,100us 就跌落5V. 所以是LVR 起作用。不是ADC检测出来的。软件搞不定

网友G:
ADC 检测逻辑是怎么样的?PWM的周期与占空比是? 有没有使用ADC注入检测,当前PWM输出有效电平,触发ADC检测,ADC中断判断封波,理论可以减少时间,问题的关键在于响应时间,100us短路,你的Bat电压压降情况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用示波器去抓一下,有图形数据就可以知道是否触发低电平复位,及什么时候复位等

@yangnay :最后再公开回复一下吧,你这个反正也老板……,才会让你在搞,不用有什么心理压力:回复:要么就直接回答问题,比如说示波测了具体下降时间是多少,芯片手册看了,有或者没有注入模式,我用了具体什么方法等等。尽说一些没用
@yangnay :主要是这个问题已经搞了半个多月了,比较心急了
@Unarty :是的,这个是已经交付量产了的,公司以前软件是外包出去的,所以完全没有程序给我看,我已经试了好几种方法了,还是很感谢和我说了这么多
@yangnay :解决问题一定要先搞定你情绪问题,前文中你提到,不知道别人的代码是怎么写的。那是不是可猜到,你这个也是抄了别人的成熟硬件。 如果以上猜测成立,那就是软件的方法与别人有差异,既然你现在的方法已经是极限,那只能说明你的解决思路与别人的不对应,第一步就是死扣芯片规格书与外设。看看是不是别人用了你没用到的功能。解决问题不是:我一条路...
@Unarty :主频都才4mhz的8位单片机,这我也没办法
@yangnay :ADC转换周期需要40us? 用的什么单片机,现在很多ADC转换都可以好几M了,然后我与说的概念有没有去理解,什么是ADC注入检测,定时器与ADC的联动。如果讲到这里你连这些概念都没准备去看看的话,那你可以转行了,这个职业你混也是平平无奇。
@Unarty :主要是adc往死了读最低都要40us,而且还要消抖,基本就得奔着100us了
@yangnay :如果是主循环读取保护想要实现短路大概率是不行了。软件上你能考虑的就如何加快响应速度,看看ADC 的注入模式配置,看看PWM的配置,把两个外设联动起来。还有你说的能保护,大概率是MCU复位了,PWM没输出了。
只有在pwm低电平的时候去读adc,用MOS管的内阻和h+的阻值去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A:
其实也许不需要等ADC结果出来再去关闭MOS管。
你可以接上短路负载,测试出MOS管最长只能开启多长时间,才不会导致复位。比如短路状态下开启10uS。
还可以试试先开启ADC采样再去打开MOS管。
确保MOS管的开启时长能控制在不产生复位的情况下,去调整开启ADC采样的时机,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正常的负载电阻是多少范围内?
有R4,有没有可能是在MOS管关闭情况下直接测的?

正常的负载在0.8-1.2欧,然后只有在mos管开通的时候才能通过adc测电压来判断低阻和短路

网友A:
把ADC引脚改为GPIO功能,开启MOS管后直接判断电平高低,速度不就快了吗?

网友A:
还可以测一测用别人程序的样品,看看判断时负载/MOS管上有没有电压,电压维持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测一测用别人程序的样品,看看判断时负载/MOS管上有没有电压,电压维持了多久。 ...

这是我测的,蓝色是电池电压,黄色是短路保护生效后置高电平,我如果关闭低电压复位程序就没问题,能进行短路保护不会复位,要是打开低电压复位就不行,会复位

@lfc315 :我们公司原来没有做软件,现在才开始准备,所以啥也没有,之前的软件全是外包的咯嘛
@yangnay :不知道你公司的架构,像这样的产品设计工作,一般得有个项目负责人/技术领导统筹,软件硬件配合去做,不是1个人瞎摸,功能都没调试好就批量做板子。
@yangnay :6,连烧录文件都没有,我想试都没办法,只能等同事看能不能找份程序了
@lfc315 :好的,我去测试一下效果
@yangnay :电路架构是不是基本一样的?可以测量一下同样位置的那个MOS管波形、电源电压变化情况。
@yangnay :只会给我们烧录文件
@lfc315 :外包的连用的什么芯片都不想告诉我们公司(只会告诉我们用什么封装),更别说软件了
@yangnay :你是没有源码吧,不是有外包的烧录程序吗?
@lfc315 :没有别人的程序,全靠自己动手,我是公司第一个软件
先研究下别人程序的,或许能找到灵感呢。

网友H:
问题解决没?

楼主:
没,芯片复位的时候最低电压刚好比数据保持电压低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测的,蓝色是电池电压,黄色是短路保护生效后置高电平,我如果关闭低电压复位程序就没问题,能进行 ...

找一个原来外包的产品,测试一下它的波形(PWM、ADC、和VBAT几个点),特别是PWM输出,频率及占空比。包括正常工作的情况,以及异常工作(短路/电阻突然变小)的情况,观察分析波形,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J(2024-11-19):
这个用代码怎么实现恒平均电压 恒有效电压的输出

我记得csdn上有一篇文章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