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迟滞比较器的电阻计算

楼主(2023-12-20):
设计一个迟滞比较器,上下门限电压VA1,VA2是确定的,图中的三个电阻R1、R2、R3该怎么确定?根据两个门限电压只能列出两个等式,三个电阻怎么算呢?

网友A:
VA1=VCC*(R2//R3)/((R2//R3}+R1)这个公式像高门限电压吧。

网友A:
这公式好像不对?

网友B:
VA1和VA2是已知的(或者说先要根据需求确定这二个值),二个计算式有三个未知数,自己随便设定一个就能够算出另二个。

需要注意的是,加入楼主用的器件是电压比较器,那么通常都是开漏或者OC门输出的,这时候输出端需要接上拉电阻,这里的公式就需要重新推导。

网友C:
电阻值有的是,三个电阻配比一定但是具体阻值有无数解,你自己先定一个电阻,再算出另外两个电阻值,然后和标准表里的阻值对比,有时你算出的电阻值的电阻现实中可能也没有,再换、再算一组,直到找合适的一组电阻使用。

网友D:
再加一个电路的电流约束,就有三个方程了。

加不上去,加上去是多余的式子,消不掉任何一个未知数。

网友E:
设定某个电阻的阻值,就能计算出满足公式要求的其余两个电阻。

网友F:
迟滞比较器阈值电压的计算软件 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