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基于LABVIEW的FT4222H 模式2 ,4SPI接口

楼主(2023-12-20):
FT4222H工作在模式2时,是4个SPI接口。此时使用SPI,需要先初始化或Open这4个设备(使用for循环open,获取4个设备的Hand号码) 。然后才可以在程序中随意访问这4个设备(不再需要重新open)。在初始化open这4个设备时,每个片选信号SSXO都会被拉低一下(这个操作对于一般的SPI从设备没影响。但是对应AD5535B这样的设备有麻烦。基于4个SPI的AD5535B的SPI应用程序,请看附件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一个什么种类的功能芯片呢

网友B:
说明这至少是一个三线制的spi通讯方式啊

网友C:
可以同时对四个芯片进行片选吗

网友D:
这个芯片还有其他的工作模式吗

网友E:
这个拉低的信号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网友F:
就是说片选信号分开 其他信号公用就可以是吗

网友G(2024-08-11):
楼主你好!非常高兴能看到你的帖子。下载了一下你提供的例程,打开后程序提示缺少FT4222 SPI 相关的几个vi,我的机器上好像没找到这些vi,请问从哪能找到这些子vi?谢谢!

网友H:
你应该能够有效地在FT4222H上配置和操作4个SPI接口,特别适用于需要高并发SPI通信的应用场景,如AD5535B的SPI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