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不使用复位引脚会影响吗

楼主(2023-12-20):
灵动芯片下载时候不连接RSET引脚影响大吗

网友A:
可能会对下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具体影响程度取决于不同的芯片型号和配置。

网友B:
如果RSET引脚未连接,芯片可能无法正常复位或进入正确的下载模式,从而导致下载失败或不稳定。

网友C:
如果RSET引脚未连接,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死机或不可预期的错误。

网友D:
还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