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使用__disable_irq()后就无法使用HAL_Delay(xx),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3-12-20):
单片机STM32F103,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代码,使用HAL库。
从网上得知HAL库中有两个函数分别是控制中断的关闭和开启的:
__disable_irq(); //关闭所有中断
__enable_irq();//打开所有中断
但实际应用中发现,当使用__disable_irq(); 关闭所有中断后,再用__enable_irq();打开所有中断,
就会出现HAL_Delay(xx)不能再使用,所以直接用上述方式也不可取。
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地的关闭和开启Systick的中断呢?

网友A:
这个延时函数的原理并不涉及到中断啊

网友B:
按理说开启和关闭中断并不能影响时钟的工作啊

网友C(2024-01-19):
楼主使用的这个延时函数的函数体里边都涉及到什么代码啊

网友D:
如果不是禁止所有的中断使能而是指定的功能的中断使能  还会出现这个现象吗

网友E:
不能正常使用的表现是什么?在延时函数里边死循环吗?

网友F:
是不是错误的处理到了时钟的配置那边啊

网友G(2024-02-18):
要正确地关闭和开启SysTick的中断,你应该使用以下函数:

关闭SysTick中断:

c

HAL_SYSTICK_DisableIT();
开启SysTick中断:

c

HAL_SYSTICK_EnableIT();
这些函数只会影响SysTick中断,不会影响其他的中断。因此,当你需要禁用SysTick中断时,可以调用HAL_SYSTICK_DisableIT(),而当需要再次启用SysTick中断时,可以调用HAL_SYSTICK_Enable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