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通信选择部分重映射功能但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3-12-20):
我用串口3做通信,选择的管脚重映射到PD8/Usart3_TX,PD9/Usart_RX,在初始化时选择的部分重映射功能,但是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后来改为全部重映射之后就可以,不知道串口3的部分重映射和全部重映射有什么区别,还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您在STM32的配置中是否正确设置了部分重映射功能。

网友B:
检查调试助手设置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A:
检查您的程序代码中是否有任何错误或问题,可能导致数据无法正确传输

网友D:
你的引脚都配置对了么?

网友E:
感觉重映射的话,需要先配置复用功能,然后再配置具体功能

网友F:
没接到数据的话,那你线接对了没?

网友G:
其实你用串口助手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啊

网友H:
正常你就用默认的PB9和PB10多好啊

网友I:
好像是要做全映射的吧

网友J:
正常来说你得全映射过去,不能配置一半啊

网友K:
那你配置的映射之类的是否正确啊?

网友L:
收不到数据?那发送能发送出去数据么?

网友M:
先仿真看看,看程序跑到哪儿了